各种Vbar 的区别

楼主(2013-04-20):
现在看到的有黄色Vbar ,蓝色Vbar 还有黑色 Vbar,
不明白有什么区别求高人解答;
目前飞450pro求个合适的三轴系统,再问一下大家都配什么样的斜盘舵机

网友A:
一句话,你米多选蓝V8就行,米少选个K8就OK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句话,你米多选蓝V8就行,米少选个K8就OK了!

别给人推荐山寨货了-.-人根本就没问...

网友C:
中国版vbar,世界品质,1280,值得你拥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别给人推荐山寨货了-.-人根本就没问...

现在很多人有用K8啊!他没问,可能还不了解,难道没问,就不能给个建意!
山寨货-“K8”,都可以做到正版V8的手感,山寨货怎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很多人有用K8啊!他没问,可能还不了解,难道没问,就不能给个建意!
山寨货-“K8”,都可以做到正版 ...

K8听说不稳定是不是真的?

楼主:
谁能给我说说各种Vbar什么区别啊

网友:
K8不稳定,听过论坛上有人说过,可能是个别情况,包括虚焊和导致突然不锁尾什么的!(我用一直都没有问题过!)
黄V8是“泰式”机,配机的系统!(有几个调机选项没有!)
蓝V8是“Mikado公司”的主力产品,黑V8应该是特别版(或叫新款),功能上都差不多!
(楼下的补充。。。。)

网友D:
黑色的是老款,已经停产。现在主要是蓝色的多,分大vbar和mini vbar,还有最新的是银色的,目前只有大的,没出mini的,银色vbar的传感器更好些吧。

黄色的是GAUI定制版,此外还有瑟福中国版

楼主:
引用 网友D:
黑色的是老款,已经停产。现在主要是蓝色的多,分大vbar和mini vbar,还有最新的是银色的,目前只有大的,没 ...

450用哪款好呢?

网友:
学习!有米就上蓝的!!

网友:
看通篇,没有看到答案。

网友:
黄VB和蓝色的中国瑟夫版 是阉割版
MINI 和 大VB 是正式版    貌似银色的最好

网友:
现在瑟福中国版也可以免费升级成5.3快速版了 跟MINI VB没区别了

网友:
不升pro的话目前中国版最适合-.-
如果以后升pro价格和其他一样的话中国版就完胜了-.-
450用mini vbar
什么大蓝大黑大银就不用考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