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无刷电机和无刷电调的选用要详细

楼主(2013-04-20):
我是新人玩固定翼  求老人指导一下 关于无刷电机与无刷电调选用的问题

网友:
这个要根据飞机来选的,飞机都没说什么样的怎么给你说啊

网友:
选择的顺序是
重量 -》桨+电机 -》电源 -》电调

现在的航模基本都是无刷了,用有刷的很少。
电调的可选参数其实只有一个,电流。所以还是很好选的。

网友:
都是用的无刷的

网友:
有刷的,使不住!

网友:
以下为转载,具体出处已经记不清楚了,还请见谅!

一般电机与浆是这样配的:
3S电池下;KV900-1000的电机配1060或1047浆,9寸浆也可
               KV1200-1400配9050(9寸浆)至8*6浆
               KV1600-1800左右的7寸至6寸浆
               KV2200-2800左右的5寸浆
               KV3000-3500左右的4530浆

2S电池下;KV1300-1500左右用9050浆
               KV1800左右用7060浆
               KV2500-3000左右用5X3浆
               KV3200-4000左右用4530浆

浆的大小与电流关系:因为浆相对越大在产生推力的效率就越高
      例如:同用3S电池,电流同样是10安(假设)
      用KV1000配1060浆 与  KV3000配4530浆它们分别产生的推力前者是后者的两倍。

机型与电机、浆的关系:

一般来说:浆越大对飞机所产生的反扭力越大,所以浆的大小与机的翼展大小有着一定关系,但浆与电机也有着上面所讲的关系。

       例如用1060浆,机的翼展就得要在80CM以上为合适,不然的话机就容易造成反扭;又如用8*6的浆翼展就得在60以上。

       再比如:用4530浆做翼展1米以上机行否?  是可以, 但飞机飞起来会很耗电,因为翼展大飞行的阻力大,而4530浆产生的推力相对情况下小(上面浆的大小与电流关系有讲到)。

   所以模友在选择玩什么机型的时候就要注意这4者的关系,尤其是新手选择机型,一定要看这机型翼展大小选择配电机、浆、电池,特别要注意的是,不能用大浆配高KV的电机,否则烧电机还影响了电池,有可能连电调也烧掉。

另外,有些模友误认为,电机的推力越大,飞机就能更加克服阻力飞得更快,这个问题就留给有兴趣的模友去讨论一下了。

以下为个人观点:
关于电调的选用,其实一般新手多上的是1.0-1.4翼展的固定翼,这种固定翼一般配35-40A的电调就够了。

还有大部分图纸都会附有电机电调桨的规格的,没有附注的图纸大部分都是1.0-1.4翼展的常见机型,电调35-40A的就够了,但是电机跟桨就要自己去论坛里搜了。因为是常见机型,应该是很好搜到的。

网友:
目前小飞机上还是用有刷的占绝大多数,现在的无刷马达和螺旋桨&电调及电池组的如何搭配才好,真的不好说,各家的无刷马达质量,性能都不一样,螺旋桨的品质,效率也是各不相同的,因此,当前还没有一家机构来做这种测试和有相关的结论之“无刷电机和无刷电调的选用”详细报告。
所以,只有各航模爱好者从自己的实践经验中各显神通了。
看来你也得自己从实践中去得出结果了。

网友:
楼上的大大说的很对,实践出真知。

但是现在玩固定翼,大部分机型电机、桨和电调的搭配都是有成熟的配置的。

至于设备实际性能的差别,其实不必太过在意,毕竟大家常用的东西就那么几个品牌,多泡泡论坛就都知道了。

当然你要是打算要知其所以然的话,那要学习的东西就多了,一步一步来了

网友:
根据起飞重量决定电机,然后决定电调,不过电调当然大点好了

网友:
lidejr兄:

LS几位前辈的解说都很清楚了。以下我作一点补充:

(1)  如飞机负载许可,按已选飞机对电机+桨的要求提高一级,让飞机多点备用动力。
       可更抗风和於失控时较易救机用。例如2212电机改用2216电机。
       注意电机分前出轴和后出轴,按电机座所需选用。

(2)  决定电机后,按电机说明和冀展大小尽量选 "小KV" 配适用桨中效率最大的桨。
       让电机在较省电的情況下输出最佳动力。留意用2S(7.4V)电时要比用3S(11.1V)
       电选大一寸的桨。

(3)  选桨: 按飞机的需要,如滑翔机用折叠桨配整流罩、小机用慢速桨配桨保护器、
       大机和高速机用硬桨配子弹头桨夹。
       如背推机想换用较长桨但会打到机身,可配用三叶桨....减一寸加一螺距 (如想用
       9050双叶桨的可配用8060三叶桨)。

(4)  选电调: 按电机和配桨所需电流选用 2S至3S电调。好X天行者和中X威的20A、
       40A电调便宜好用,留意散热便可,但不能用4S(14.8V)或以上电。

(5)  电调的设定:  一般不用改,可即用。但滑翔机最好用设定卡启用刹车,让折桨可
       於收油时后摺减风阻。水机或飞场有水的应在电调两端封注704胶防水。

一般玩久了的家中都会有一大堆大小不同的电机、桨和电调可随意选用。

欢迎入魔
陈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