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首飞发现问题,

楼主(2013-04-20):
想问下各位,NAZA+GPS,F450机架,刚刚上手,姿态悬停无风有点飘,GPS姿态也定不住,上升OK,下降时会摆动(抽动)的厉害,请教各位,是什么问题?还有就是四轴是不是下降很慢?我升到100米后,油门都30%了,

网友A:
下降晃动正常吧,你接电之后不要急着飞,让naza适应温度。2分钟左右。感度的话你就按照说明书慢慢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降晃动正常吧,你接电之后不要急着飞,让naza适应温度。2分钟左右。感度的话你就按照说明书慢慢调

但是我下降感觉很不正常啊,抽动的,想要失控一样,悬停和升空都很稳定,是不是什么调高了?

网友:
你换小桨下降就不晃

网友:
慢慢旋转,降落,  不然快了,秒炸,

网友:
慢慢旋转,降落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