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VO10(deviation)+super cp配置问题

楼主(2013-04-20):
中午刷的deviation  V3.0.2版本   配置super cp时候情况如下
油门锁定状态:
测试FMOD0,1,2对应的螺距正确
油门非锁定状态:
油门最低点,FMOD在0位置    。浆狂转。。我设置的FMOD0的油门曲线是0到100。。

上传配置文件  麻烦知道的朋友帮忙看看

网友:
试过这个情况,比较危险!只能重新设置!

楼主:
貌似菜单里没看到删除模型的选项啊。。重新设置是把原来设置的正确值改成错误的关机保存 ,然后再开机设置成正确的,再关机保存吗?

楼主:
晚上回去拷贝个空的模型文件覆盖掉model1文件重新设置一下试试看吧    谢谢2楼回复。
还有别的高手遇见过这样的问题吗?我还是怀疑是不是我哪设置错误。。。

楼主:
试过了。。问题依旧。。应该是我设置的问题。搞不懂了。。螺距 感度什么的都正常  就是油门不听控制。。只要不锁油门就转。。上下推油门改变的只是螺距

网友:
我也是D10刷了机不会设置scp 飞都飞不起来。。。

网友A:
除了油门曲线,其他设置都是没有问题的。
deviation的油门范围是-100 到 +100(也就是油门-100对应华科尔油门的0,+100对应华科尔油门的+100)。 你只需要将航线模式(normal)的油门曲线最低点设置到-100即可(你现在设成了0,也就是开机就是中间油门,电机当然会转)。
有空我将标准模式的油门显示也改为0-- +100,避免误解

网友:
昨日刷了楼上大神的固件,super cp  爽飞中。

网友:
0就是50%油门了。。。老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了油门曲线,其他设置都是没有问题的。
deviation的油门范围是-100 到 +100(也就是油门-100对应华科尔 ...

请问是要刷了固件才有油门-100一说吗?原厂版本的控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了油门曲线,其他设置都是没有问题的。
deviation的油门范围是-100 到 +100(也就是油门-100对应华科尔 ...

刚开始我下载一个配置文件,开机对频后直接狂转,真的很危险
希望您也保留一个华的设置模式,这样更加刚转换过来的人,然后就是你说的专业模式!我用过一段时间,开始很不适应!O(∩_∩)O谢谢 suvsuv

网友:
那位大侠有super cp 的固件,发给我,多谢了

网友(2013-06-03):
引用 楼主:
试过了。。问题依旧。。应该是我设置的问题。搞不懂了。。螺距 感度什么的都正常  就是油门不听控制。。只要 ...

昨天我搜索SUPER CP的问题的时候看到这样一个说法!
油门曲线的设置是-100% 0%  100% 正负总值是200的!不是100的!

网友(2013-08-02):
同求啊,昨天才拿到找人改的控,SCP现在也是飞不起来我的是无刷版!求有能正常飞行的魔友发一个参数,万分感谢了!scp无刷版  普通和特技模式的 油门曲线数值和螺距数值!还有其他容易忽略的小设置!

网友:
无敌固件的话晚上给你个scp无刷文件。

网友:
scp无刷文件.

model3.ini

网友:
请教15楼你给我那个东西,怎么放进控里?

网友(2014-01-23):
引用 网友A:
除了油门曲线,其他设置都是没有问题的。
deviation的油门范围是-100 到 +100(也就是油门-100对应华科 ...

怎样可以改为正常的0-100?我不会设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