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futaba 14sg的问题

楼主(2013-04-20):
说明书上有个菜单叫power mode,是用来检测遥控距离的,但是查看了整个菜单页也找不到这个选项,不知哪位老师有用过能否告知下,谢谢了!

网友A:
说明书没在手边,大概记得是:按住rtn键(触摸盘中央的键),同时打开电源开关,第一个选项就是测试遥控距离用的。此模式下地面控制距离应大于30—50步(好像是100英尺)。不可在此模式下飞行哦!不知楼主是否满意,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