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突然侧翻原因

楼主(2013-04-20):
大家有没有发现naza飞控突然侧翻是因为震动造成的
就是四轴或者六轴的某个电机震动比较大、我的是450的机架
我发现有一个电机震动很大换了电机后电池在5分钟左右的不会侧翻
下面大家看看视频、震动大小对比

航拍视频、设备不好果冻很严重下面看刚刚玩的两块电池飞行视频

感度如上图
F450机架、F4006 950KV电机、20A好盈电调
仿APC 1047桨、HE 2200mah、3S 30C电池
naza飞控+GPS、起飞重量1097.2g

网友:
这个一定要顶

网友A:
震动大,将平衡不好,猛打方向舵,就是一顿乱晃,然后倾斜加晃动,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震动大,将平衡不好,猛打方向舵,就是一顿乱晃,然后倾斜加晃动,炸机

不是的、桨是APC桨、基本上没有打方向、起飞后没多久就炸机了、后来才发现电机震动大的、然后用高仿的APC 桨玩、视频就是帖子上的

网友B:
450上4006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450上4006电机?

是的、然后用1047桨

网友B:
电机大会侧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大会侧翻

电机震动大会侧翻、飞行前不校准GPS也会侧翻

网友C:
这个办法测试电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办法测试电机好~

这样就很明显了、震动就会有响声、不振基本上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