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30车螺纹,怎么调螺距?

楼主(2013-04-20):
     朋友的0630,今天刚刚收拾好,装上电机.试车,校表,卡尺还没到.今天就试了下螺纹..郁闷,怎么跟牌子上写的螺距差这么多?是我理解错了?

     按图上所示调到车2MM螺距,再开合螺母闭合,跑的太快了..那螺距至少有3CM.不知道错在哪里..还是我操作有误?下面是车床挂轮图,不知道是不是牌子上写的
30 100 90的挂轮.....

网友A:
你这问题有点太初级,挂轮还没搞明白就要车螺纹,先学学理论在操作车床,否则车床不保。

网友:
兄弟挂轮换错了
最小的在上
看好了挂轮表怎么换的

网友:
严重的低级错误

网友:
看清楚哪个是A,哪个是C

网友B:
挂轮错了。

网友:
挂轮一般从下往上数,最后一个是D,上一个是C,再往上B,再往上A,。除了这四个,再上面的就不用管了,是介轮,连接过渡用。通常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挂轮错了。

谢谢。当时就怀疑挂轮。。。可是没看到车床上有挂轮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问题有点太初级,挂轮还没搞明白就要车螺纹,先学学理论在操作车床,否则车床不保。

就是不明白再问的。。。。车床上没有挂轮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不明白再问的。。。。车床上没有挂轮表

兄弟,你拍的第一个相征就是挂轮表,那里没有挂轮表,看来兄弟开车前没学习和做功课,就。。。。。。。。

网友:
鼓励不耻下问的菜鸟!老师要爱心、耐心、细心,菜鸟要用心、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