涵道的位置前移, 会不会降低效率?

楼主(2013-04-20):
RT,电机点超重了,  导致头轻, 要是把涵道整体往前移一点,  重心肯定能解决, 但会不会降低效率,推力变小捏

网友:
我认为不会。

网友:
应该不会吧

网友:
影响不是很大  不过多少是有的

网友A:
会有影响,但一点点的话应该问题不大,总体上说影响是有的,你要移多少距离

网友:
会有影响,但一点点的话应该问题不大,总体上说影响是有的,关键是后面的喷管有多长,如果也跟着缩短,那说不定还高了。

网友B:
不得 能量守恒

网友C:
你是什么飞机  只要不影响进气和尾喷气流测顺畅度  一般对涵道效率没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什么飞机  只要不影响进气和尾喷气流测顺畅度  一般对涵道效率没有影响

全球J10B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有影响,但一点点的话应该问题不大,总体上说影响是有的,你要移多少距离

要是移的话, 大概3CM左右吧

楼主:
现在为了压住机头, 电池已经挤到这里面去了,  而且用了个80A的电调压丰,包括接收机都面到最前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得 能量守恒

哥们除了能量守恒还有门学科叫空气动力学,紊乱气流会直接影响推力大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球J10B

没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