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升级S800机臂

楼主(2013-04-20):
    今天上陶宝购了一些升级配件,准备按图示方法升级800机臂,图中红色部分是方型碳管,灰色部分是硅胶线,配件到后上全部改装照片!

楼主:
      改装部分:

一,用环氧树脂胶把10X10方型碳管粘在原机臂下面以提高机臂强度。
二,用优质硅胶线穿入碳管替换原电机电调连接线。

这样改装的优点是:1,  能有效的提高机臂强度以减小振动,  2, 更换硅胶线后加大了电机承载电流能力和安全,  3, 最大限度的保持了原800的美观性!

网友:
....凑合用吧

网友:
折腾无极限

网友:
凑活用吧。呵呵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就是工作量比较大

网友:
其实没什么必要,对于s800,一是别大载重、二是改动电调连接方式,就够了。
要上z15或更重的设备,还是自己diy飞行器吧。

网友:
可以试试!

网友:
人生贵在折腾!

网友:
支持改造,不改的话飞着确实不太放心

网友:
这么改的话,电机和桨也要换掉,要不动力吃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