買450,亞拓和華科爾選哪個好?

楼主(2013-04-20):
新手請教一下各位前輩,
我想入手一架450作為練習,大家覺得華科爾好,還是亞拓好?
希望是性價比高、調試簡單、維修容易的。

网友A:
华科尔的东西完全没有性价比  如果新手的话  不太推荐亚拓   空机上飞越的为好  亚拓的电子件太嫩  十次炸舵机  九次易损臂不碎  舵机扫齿   飞越的空机   斜盘215MG   锁尾9257   价格和亚拓的套机差不多

网友:
笨蛋就买华的450,新手还是飞越合适

网友:
潜水一段时间你就知道买什么了  别着急下手 要不肯定后悔

网友:
我就买的华科尔。。目前只会悬停
还没炸机过。。

网友:
新手先潜水。不然套机拿回来都是一头雾水。调机是入门的基本功。

网友:
笨蛋就买华的450

网友:
450就不要买华家的了~
飞越机身先用着,慢慢升级~
电子件好一点

网友:
玩小鸡的话可以考虑华科的小六通,还是不错的。450嘛还是飞越吧,慢慢熟悉了再上亚拓也不晚

网友:
450还把华作为考虑对象说明楼主还是新人,买小六通边练习边潜水,等小六通练的差不多了,通过潜水应该也知道买什么了解

网友:
多潜水!!多学习!

楼主:
謝謝各位,是啊,要努力學習!

网友:
华坑尔的450坑你没商量

网友:
肯定是华科尔的好,摔机后都不用修的,直接买新的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华科尔的东西完全没有性价比  如果新手的话  不太推荐亚拓   空机上飞越的为好  亚拓的电子件太嫩  十次炸舵 ...

新手如果没人带的话,不要上飞越。上亚托至少装起来还可以飞,上飞越的话不会调整是飞不了的。。。。

网友:
潜水。。。学习。。。练模拟器

网友:
飞越的说是精度也不行呀!特别是螺丝,对新手影响大吗!

网友:
华还是有优点的,如,塑胶的浆夹不会向金属的会变形,不会有因此产生的震动。查找震动源对新手很头疼。不过华的RTF并不理想,因为它没调试过。所以新手还是要多学习。

网友:
当年差点入V450D01的人飘过。。。

网友:
新手买飞越  炸了也不太心疼!

网友:
楼主还是买亚拓吧。练手的话可以考虑华科尔的小飞机。毕竟450炸一次维修也挺麻烦的

网友:
花科尔果断抛弃,他家的450和大众通用的配件不是很匹配,光机身就很另类了

网友:
亚拓不错,飞越没有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手如果没人带的话,不要上飞越。上亚托至少装起来还可以飞,上飞越的话不会调整是飞不了的。。。。

說的正是,我現在苦於身邊沒有人指導。

看了兩天淘寶,貌似飛越機子都要自己購件、組裝和調試,信心不足...

當初想華科也是出於以上原因。

不如大俠們介紹一些比較容易組裝和調試的吧,

要不就直接上亞拓450,畢竟玩的人多,問題起來容易。

各位覺得如何?

网友:
亚拓吧,不用说,这东西不能省钱!

楼主:
華科爾的D10控應該可以有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說的正是,我現在苦於身邊沒有人指導。

看了兩天淘寶,貌似飛越機子都要自己購件、組裝和調試,信心不 ...

反正先告诉你,直升机没有人指导的话,注定是一条坎坷的路。你就是用亚托的机上手,也必须要保证以后就用亚托件,而且一炸就换新。否则还是会碰到调整的问题。亚托件可不便宜。

网友C:
性价比最高的450飞机,FUTABA的T6J控,组装完成

RH45E01XW
T-REX 450 Plus DFC高級套裝版

建議售價:¥ 3,765
會員售價:¥ 3,012

產品圖:

圖示1(全新DFC旋翼頭組,低重心、低阻力具有更直接的動作反應) 圖示2(新型450DFC CCPM十字盤及主軸固定座)圖示3(新設計電池固定座,外型美觀兼具整合電子變速器固定功能,讓電裝配置更井然有序)
圖示4(新款四片式上下側板)圖示5(採用複合材質將上側板與伺服器固定座一體成型新設計,並配備高精度斜主齒盤)圖示6(全新尾舵伺服器安裝座,及專屬的尾舵陀螺儀固定座)
圖示7(新型機身底板,特別增設陀螺儀調整視窗)
圖示8(環型水平翼固定座搭配加長型尾管支撐架 )
圖示9(高精密尾螺距控制組)

圖示10(亞拓T6 2.4GHz遙控器)圖示11(RCC-3SX鋰電分壓充電器)圖示12(450MX無刷馬達(3400KV))
圖示13(3GX MR無平衡翼系統組)圖示14(325D PRO碳纖主旋翼)圖示15(DS415M數位伺服器)
圖示16(DS425M數位伺服器)圖示17(RCE-BL35P 35A無刷定速調速器 / 3S1P 鋰聚電池11.1V/2200mAh/30C) 圖示18(3號碳鋅電池)
包裝圖1:
簡介:
商品規格(3GX MR) :
●T-REX 450是入門遙控直昇機的首選機種,亞拓針對入門玩家設計了RTF(Ready to FLY)版本的T-REX 450 PLUS,而這架T-REX 450 PLUS DFC是採用無平衡翼系統的版本。它替玩家解決組裝與調整問題,全機組裝完成搭配ALIGN T6 2.4G遙控器與新推出的3GX MR無平衡翼系統,只要接上電池就可以馬上體驗飛行樂趣。
●直昇機採用DFC主旋翼頭組,搭配針對T-REX 450 PLUS 飛行性能最佳化的3GX MR無平衡翼系統,不用再經過任何調整設定就能擁有絕佳的飛行穩定性,更符合絕大部份人的飛行手感。
●即便你要重新設定3GX MR,也只要經過簡單的幾個步驟就可以完成調整設定。另外3GX MR內建FHSS 2.4GHz系統,簡單說它也是具備接收功能的接收機。
●ALIGN T6 是採用2.4G S-FHSS跳頻技術6動作遙控器,直昇機功能與應俱全,並且提供完整的直昇機設定參數,不需額外調整即可馬上飛行。
●T-REX 450 PLUS DFC有了全新的3GX MR加持,突破以往T-REX 450的飛行性能,不僅在飛行穩定性或3D飛行特性都更上一層樓,也讓你以更經濟實惠的價格就能享受這超值機種。

●適用電壓:DC 3.5~8.4V
●消耗電流:<100mA @ 4.8V
●偵測側滾及前滾角速度:±300度/sec
●偵測尾舵角速度:±600度/sec
●感測器解析度:12位元(12 BIT)
●支援十字盤類型:120度 CCPM十字盤
●支援T-REX250、T-REX450 直昇機
●操作溫度:-20℃~65℃
●操作濕度:0%~95%
●符合RoHS限用規章
●尺寸: 37.4x20.5x12.6mm
●重量: 9g
功能說明:(T-REX 450 Plus DFC)商品規格:(T-REX 450 Plus DFC)
設計特點說明:

1. 直昇機與遙控器是經由原廠組裝設定完成的RTF版本,接上電源即可馬上享受飛行樂趣。
2. ALIGN T6 是採用2.4G S-FHSS跳頻技術6動作遙控器,直昇機功能與應俱全,並且提供15組模型記憶。
3. 內建一般飛行模式與特技飛行模式,具備兩段D/R大小動設定。
4. 搭配DFC無平衡翼主旋翼頭組,極低的重心設計,能有效降低飛行風阻,給予更直接及精準的飛行反應,表現出精采優異的3D性能與超乎想像的飛行速度。
5. 搭配3GX MR最新型無平衡翼系統,內建全S-FHSS 2.4GHz系統,具備接收機的功能,設定方式更簡單、更直覺,針對T-REX 450 PLUS DFC飛行性能最佳化,展現比以往更穩定、更符合絕大部分人的操控手感。
6. 新款4片式上下側板設計, 把複合材料技術用到伺服器安裝座上,免去安裝伺服器的螺母墊片,讓拆裝上更加方便迅速。
7. 較窄的下機身側板與底板設計,堅固強度也提升飛行動作的靈敏度。
8. 全新的尾舵伺服器安裝座,將伺服器配置到機身內, 讓整體重心更集中有利於3D飛行,也降低了伺服器因摔機受損的機率。
9. 搭載MX系列高效率無刷馬達,大幅提升馬達運轉時的散熱效果,動力輸出表現更為極致卓越。
10. 搭配新款具備BEC電壓可調的REC-BL35P電子變速器,BEC電壓使用範圍5V~6V可無段自由調整。
11. 專屬的尾舵陀螺儀固定座,避免尾傳動系統振動干擾陀螺儀效能。
12. 新設計的電池固定座,外型美觀兼具整合電子變速器固定功能,讓直升機的電裝配置更簡潔更乾淨。
13. 高精密尾螺距控制組,同時滿足美觀與結構的設計,尾旋翼夾具有平衡錘設計,有效提升尾螺距變化的順暢度。
14. 新樣式流線造型的彩繪機頭罩。
15. 搭配3S 2200mAh 30C鋰聚電池及專用分壓充充電器,具備2A快速充電電流。

建議! 初學者選購,於組裝、調機、飛行時務必委請老手從旁指導,使能讓您的入門飛行,事半功倍!

遙控模型的操作,使用者須有極高的安全觀念,請務必詳細閱讀與遵守使用說明書的安全相關注意事項。
【亞拓有全項商品,保有"產品責任險",是您最安心的選擇。】
●機身長:634mm
●機身高:202mm
●主旋翼直徑:715mm
●尾旋翼直徑:158mm
●馬達主齒:11T
●傳動主齒:112T
●尾驅動主齒:106T
●尾翼傳動齒:25T
●齒輪傳動比:1:11:4.24
●全配重:約584g

商品配件:
●T-REX 450Plus DFC空機套件組X1
●3GX MR無平衡翼系統組X1組
●ALIGN T6 6動2.4G遙控器X1組
●325D 3G碳纖主旋翼X1組
●RCE-BL35P 35安培無刷定速調速器X1組
●450MX無刷馬達(3400KV)X1
●DS415M數位伺服器X3
●DS425M數位伺服器X1
●3S1P 鋰聚電池11.1V/2200mAh/30CX1
●分壓充電器 RCC-3SX X1
●AA3號碳鋅電池X4

自備遙控及電子設備:
1.電子式/旋轉式螺距規
2.十字盤校正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性价比最高的450飞机,FUTABA的T6J控,组装完成

值得重視。
考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