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出现问题了,求解决。

楼主(2013-04-20):
买了1个2手机器,配的是NAZA飞控,所有线接好了,上电,电源模块一直是红灯也不闪烁。
吧电源模块连接到电脑,变绿灯也不闪烁,但是电脑完全没反应,打开1.8版本的调参软件也检测不到有NAZA、
这是什么回事。
所以线接好,上电能停到电调的自检提示音一切正常,但是油门解锁不了,推油也没反应,绝对不是接受机的问题,因为同样的接受机换到我的另1台NAZA上,一切正常。

网友A:
和我一样,刚咨询高人,问题得以解决,,仔细检查电调是否 调好,,一致

楼主:
不是啊,现在根本没办法调节电调的油门行程。就连调参软件都开不了

网友B:
很明显收到坏的了。。。。

网友C:
是不是连接模块出问题了、还是没有接好

网友D:
可能是驱动程序没有安装好,所以认不出NAZA,或者是这个NAZA是上一手升级内核的时候升级错误所致,我曾经遇到过这种情况,NAZA升级的时候出现故障,通电后红灯一直闪烁,后来再次安装驱动,连接上电脑,打开调测软件得以升级!你把NAZA装到另外一台机器上试试看能不能认出来。

网友E:
这个问题 前天刚碰到过一次 是驱动的问题 我换了2台电脑 才好的

网友:
重新再升级下就OK了

楼主:
是我自己的接线问题导致的,现在问题得以解决,感谢DJI的技术人员,和各位摩友。封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