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X炸机后对不了频

楼主(2013-04-20):
我其中一架MCPX炸机后对不了频,细心看后原来是少了一个元件,请问模友们知道那块板少了那个元件的型号是什么吗?

网友:
汗。我也是这样。我就没去看是不是少了那个东西

网友:
应该是个三级管吧!

网友A:
这板子太熟悉了,是我们厂里生产的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太熟悉了,是我们厂里生产的哈。

生产这板子不算什么,有能力开发出这板子才算NB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太熟悉了,是我们厂里生产的哈。

可否搞几个出来造福模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太熟悉了,是我们厂里生产的哈。

我有一块坏板子,问问你能给修下不。感激不尽~

网友C:
LZ,为了你我特地给我的主板拍了照片。这玩意真心不好拍,东西太小了,对焦好多次效果都不理想,最后手动对焦,终于出了一张还算可以的片子,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看样子多是场效应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块坏板子,问问你能给修下不。感激不尽~

可以啊!

网友D:
帮LZ搜索了一番  没找到结果   看样子像稳压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为了你我特地给我的主板拍了照片。这玩意真心不好拍,东西太小了,对焦好多次效果都不理想,最后手动对 ...

感谢帮忙拍了个图片给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帮LZ搜索了一番  没找到结果   看样子像稳压芯片

有劳了,我也搜过,不知道在哪可以买到

网友:
这就是个稳压芯片,输出电压2.7V的,不清楚原型号,但是可以用XC6206-2.7V代换

网友:
找黑羊帮你看看

网友E:
FP6131-2.7v  应该是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FP6131-2.7v  应该是这个

是V2版的吧·

网友:
这是个稳压管,FP6131-2.7V稳压管 SOT-23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的回复!问题已经解决了就是稳压管,加上去就正常了

网友:
同样问题,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