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叶52h发动机副油针问题求老鸟解惑。。。。

楼主(2013-04-20):
副油针,拧紧松2圈 ,是在风门最低位置拧紧在退2圈吧,我这样做后,发现风门行程不能到底,要退3到4圈 才能推到底。。。。

网友A:
应该以风门全关为参照点,叫0圈,再开始退,数多少圈。
风门行程不能到底,那就是油针已经是负多少圈了。

网友B:
你确定调的是副油针?不是风门调整螺栓吧?

网友C:
我总是把风门开1mm左右的时候调主副油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总是把风门开1mm左右的时候调主副油针
调完是不知多少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