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好的铜线呀!某牌子电焊机线.

楼主(2013-04-20):
帮友人换线得图三张,某牌子的电焊机线把上的线,顺便来个鉴定铝线的方法.

网友:
看线芯的截面就懂了呀,白色的应该是铝的吧!

网友:
一般都用铜的把子线吧

网友:
难道是铝线涂上铜色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还不算高明,有铜包铝的。表面铜中间是铝的

有一个看起来就是铜包铝

网友:
算好的了  现在基本都是铝的多。 爱 买不买。  我钻洗上的电机我看也是铝的 这几天玩着玩着有焦味  泼点水上去2秒就干  温度过百 我操。

网友:
没办法。防不胜防。这种铝线用上个把个月就知道了。就不导电都变成粉末了。

是变成灰色的粉末状的东西了。不知道为什么氧化的那么快。

网友:
多花点钱还是可以买到铜线的。

网友B:
打火机烧,烧得断的是铝线,只烧红的是铜线。

网友C:
取一根细线
用锋利小刀挂开至细线一半
放显微镜下看外圆和内部纹理颜色是否一致。

网友:
有中国特色的焊把线,所有的国产货都是有中国特色的,所以我一般都尽量买进口货,洋垃圾也很好,日本的洋垃圾插头质量真的是很好很好

网友:
单直径粗一点的铜线和铝线,铜的手感硬一些,非常软的那种是铝线。

网友:
都是成本惹的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火机烧,烧得断的是铝线,只烧红的是铜线。

铜的也能烧到缩头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取一根细线
用锋利小刀挂开至细线一半
放显微镜下看外圆和内部纹理颜色是否一致。

你这个方法太复杂,我觉得不如把线融化,分2层的一定是含铝.

网友:
直接拿线头用电焊机烧一下就好了不要接旱把,,,如果飞出来的火星是红色的就是铜的,,如果是很亮带白色的就是铝的。。铝高温燃烧的亮度非常大的

网友:
前段时间在废品站淘了一个电链锯,定子线圈一个铜的,一个铝的,铝线圈上的漆都裂开了,铜的没事

网友:
能有进口的,或者老货,不要现在的新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