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化版滚花刀

楼主(2013-04-20):
前几天去充装氩气,又涨价了,多花了10元。顺了人家一块废铁回来,用了两个钻头、一根钢锯、一个丝锥,制作了一个简化版滚花刀。
1、原来的成品滚花刀.

它需要很大的力量顶在工件上,对车床主轴和刀架压力较大,效果不好。

改进后的滚花刀。
编辑顺序不好弄,胡乱上吧。

用一根8毫米的钻头钻所有的孔。用一根钢锯条开口子、切断。螺丝杆找现成的内六角螺丝就行了。通过螺丝杆和圆柱将三部分结合在一起,中间的部分可以滑动,根据工件直径不同自动调整滚轮的高度,使滚轮抱住工件。
采用这种结构,使两支臂始终处于平行状态,能够调整滚轮在工件的正中间,滚动顺利,进刀的时候感觉非常轻松。没有采用转轴和弹簧结构来控制支臂,在制作上简单一些,减少了零件。

在滚花之前调整好滚轮的位置,让滚轮抱住工件,拧紧螺丝,然后开机转动即可。我发现滚轮在转动的时候,能带着拖板向前走,自动走刀!!这真是意外收获。

楼主:
这是网友制作的滚花刀。

数了数有25个零件组成。简化版的只有9个零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抱歉,编辑顺序怎么也弄不好。
两个滚轮平行度还不错,站在桌面上稳稳当当的。目前对直径8-35毫米的工件 ...

我一直想做简单点的滚花刀!

现在终于找到目标了!

谢谢哥!

楼主:
钻孔的时候要注意三个孔在一条线上。

网友A:
积极 攒破烂中...   希望早日拼出个破床

最近 连路边石头 也不放过了   不知以后有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积极 攒破烂中...   希望早日拼出个破床

最近 连路边石头 也不放过了   不知以后有没有 ...

路边的石头用处大,当砧子,垫着它校正钢筋铁丝什么的真好用。大块的石板烧电焊的时候当平台用。

楼主:
忘了说数据了。滚轮直径25毫米,内孔直径8毫米,滚轮厚度8毫米,应该是标准滚轮吧。支臂长50毫米,四棱,边长16毫米,钻孔8毫米。下边的支臂需要攻丝的孔直径7.1毫米,攻M8的螺纹。 长螺丝、短轴、长轴直径均8毫米。中间铁块长70毫米,宽16毫米,厚20毫米。适用于cjm250的刀架。

网友:
试用一下,看看效果好不!

网友:
一直想做一个,楼主做的不错,有使用的图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路边的石头用处大,当砧子,垫着它校正钢筋铁丝什么的真好用。大块的石板烧电焊的时候当平台用。

哈哈,怪不得连石板的阴井盖都有人拿,现在都改成水泥的了

网友:
尼玛,要回贴还要先领金币。等试用图片

楼主:
前边说了,试用了,很轻松,没想到它还能慢慢自己走刀,滚轮转动的时候带着刀架走。

网友:
之前我还想问会不会乱扣,后来看到撸主的图,两个轮子一个左纹一个右纹,铁定不会乱扣了

而且由于有纹路带着,所以会自动进刀,不错

网友:
有空也学做一个。

楼主:
这么好的东西没人看,可惜了,自己顶一下

网友:
简易不简单。楼主处处有创意。

网友:
效果怎么样啊?

网友B:
楼主站好了,

我要顶你了,

真是好结构。

网友C:
实际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站好了,

我要顶你了,

谢谢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际效果如何

使用效果非常好,滚动很轻松,对主轴和刀架没有压力。在滚动之前将滚轮抱住工件,将螺丝拧紧,想要花纹深,就拧紧一些,想要花纹浅,就松一些。无论拧多紧,只是滚花刀本身受力,对刀架和车床的主轴没有压力,在滚花的时候,移动很轻松,滚出的花纹效果很棒。滚花用转速80转。

楼主:
这是网友制作的滚花刀

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改进,减少了零部件。

网友:
回头试试谢谢

楼主:
做了发蓝处理。就是在煤气灶上烘烤后放到油里边冷却,变黑。

中间的轴是不锈钢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做了发蓝处理。就是在煤气灶上烘烤后放到油里边冷却,变黑。

看了多遍。自作既简单。效果应当非常不错。有时间效仿

另外楼主相机和我的一样快门坏了。一般录像图像没问题,照相图片有横纹就是快门的事。要是三星的相机就不要修理了。

修理完短暂的用些时日以后还那样。好像是过渡曝光的原因。尤其是在光线强的时候横道更多。暗一点还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多遍。自作既简单。效果应当非常不错。有时间效仿

另外楼主相机和我的一样快门坏了。一 ...

的确是三星相机,网上查原因是快门润滑油受潮变质,导致快门关闭不严,在光线强的地方不能用,只能在黑暗的地方用。想想出现这个原因会不会是那次在黄山上拍照,有大雾,空气潮湿造成的。录像没问题。

网友E:
就是拍其中一个带螺纹的支臂间隙过大造成晃动,不知道会不会产生一定影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拍其中一个带螺纹的支臂间隙过大造成晃动,不知道会不会产生一定影响呢。

带螺纹的支臂跟上面的支臂一样,关键是中间的刀柄,刀柄上的两个圆孔里面的两根圆柱间隙很小,能顺利滑动,但基本不会左右晃动,在移动走刀的时候两个支臂都不晃动了。三个孔完全同心,因为是三个夹在一块一次性钻下去的。螺丝杆和圆柱尺寸都挺准的。
这个因为材料长度不够,支臂只有5厘米长,如果支臂再长一点,可以钻三个孔,两个孔插圆柱定位,中间的孔安装螺丝调松紧,效果就更好了。

网友:
谢谢楼主 简单实用,收藏了

网友F(2013-12-23):
准备照你的样子D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准备照你的样子D一个。

做的时候最好是再加一根圆柱,这样更稳定。就是说两根圆柱定位,一根螺丝调整间距,效果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的时候最好是再加一根圆柱,这样更稳定。就是说两根圆柱定位,一根螺丝调整间距,效果更好。

好的,多谢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带螺纹的支臂跟上面的支臂一样,关键是中间的刀柄,刀柄上的两个圆孔里面的两根圆柱间隙很小,能顺利滑动 ...

这样效果会更好!

网友:
学习了,好,有空也学做一个!!

网友G:
早想做 总是没能做 又勾起了我的兴趣

网友H(2019-02-28):
看看效果好不

网友I(2019-06-07):
真好!挖出来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