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V400的电机用多少A的电调?

楼主(2013-04-20):
我是新手 就是想问问  KV值的大小和电调之间的区别?该怎样来选择电机和电调?

网友:
KV值的大小和电调之间没有多大的关系,kv值只与转速有关,电调的大小与电机功率有关.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如果是直升机上的,一般是800级别,用200A电调

网友A:
有这样问的吗:这无异于说,我是属虎的,该买几码的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这样问的吗:这无异于说,我是属虎的,该买几码的鞋?

你说的太精辟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这样问的吗:这无异于说,我是属虎的,该买几码的鞋?

太经典; 了。。。。。。。。。

网友:
求二手天地飞7 求施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