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还是炸了一次,wkm负10%的责任把.

楼主(2013-04-20):
    任何细节都要处理好,发现问题立即停飞,找到问题后在飞把.--这是今天炸机的收获!

    身在重庆,今天早上经历了点点地震小小的紧张了一把.准备放松心情和朋友约到磁器口河滩放飞多轴,顺便测试一下他的新图传距离.

    看来今天出门没看黄历,一开始就出状况,他的图传莫名被烧,测试距离今天看来是搞不成了.我的第一个起落1分钟后感觉失控,蓝灯狂闪触发返航,对wkm的返航我还是很有信心的,但是河滩上一地的大鹅卵石降落不好肯定会翻.不得不不停的切换飞行模式,终于在离地2m夺回控制权,好像这时蓝灯还在闪烁,但是可控.终于在一地鹅卵石的河滩上顺利降落,但是落地后打杆无法停桨,接收的状态又显示未失控,只有小心的拔电源.到这里我就应该停飞找问题了,但是耍心盖过一切,重新上电后发现掰杆无法解锁,这时真应该停飞找问题了,但是...但是接收机正常,wkm闪灯正常,重新上电又恢复正常.冒险起飞,飞行过程中出现过几次自旋,这个以前是没有的,当时以为是风大就没在意,100,200,最后osd显示飞到了500m高,我的200mw 5.8g+3叶图传依旧可见,这算是今天的惊喜.这次降落还算正常~.这时朋友的多轴也准备完毕,打算一起飞,我特别喜欢在空中拍别人的多轴的那种编队的感觉,起飞,高度30m,自稳模式,测试大舵量极限速度44,45,46~~20..遭了又触发返航了,这么频繁的触发返航还是第一次遇到,由于照着第一次的做法在头上悬停了一会后开始狂切飞行模式,无效...还是无效,蓝灯还清晰的在那里闪烁,这时想起观察osd上的油门值想判断是否是接收机失控,它值始终为0(用的apm的minimosd,油门线用自制y线连接)看来真是接收机失控了.还是不死心的切换飞行模式,飞行器越来越近,这时发现gps和姿态切换的那一瞬间,螺旋桨的声音会发生明显变化,说明接收机是有信号的,但还是闪蓝灯,于是又看osd,油门还是0,邪门了.在切换了很多次后突然飞行器往一个方向快速飞去,同时高度也在降低,我继续切换飞行模式,同时降低油门到0,还是不可控,最终在离水坑0.1处出坠地,算是不幸中的万幸,6条碳桨报废,机架微伤,没有人员受伤,如果是在人多的地方,后果不堪设想.这里我想请教一下,在部分通道输入异常或者接收机部分通道数据线松动的情况下如,wkm是如何处理的,是否是油门,方向,升降,副翼这4个中任何一个出问题就触发失控返航?

    郁闷回家,一路在和朋友讨论是什么问题,首先想到的是控的问题,因为我刷了非官方固件,可能抗干扰能力不行,且和朋友是同一款控导致被意外干扰,使得接收机接收信号异常,还想到可能是这个固件在失控到可控时接收机信号虽然恢复了,但是由于信号异常导致wkm继续蓝灯.回家后专门测试了,关控,失控,到信号恢复,wkm的闪灯又完全正常了.到这时我唯一能怀疑的就是相互干扰了,固件原因导致抗干扰能力弱.于是刷回官方固件,上电,掰杆...掰杆...电机始终不动,奇怪.打开校准摇杆界面,才发现真正的原因是油门数据线松动造成,怪不得osd上显示油门为0%时,接收机还能有所响应,怪不得在接收机显示有信号的情况下,无法掰杆停止和启动电机.我认为我今天的炸机90%是检查不到位造成,剩下的10%为wkm的未知原因和我的操作造成.油门线松动了,我关控应该能比较安全的降落,但是我怕落到鹅卵石上,就没关控.至于为什么wkm会在油门线松动的情况下突然朝一个方向快速飞去(此时我不停的在切换飞行模式,可能是诱因之一),我就不得而知了.或许这就是极少数飞丢的wkm飞丢的原因,我比较幸运,当时高度是在慢慢降低(该机手动模式大概60%油门可悬停,50%会1m/s左右速度降低高度,和今天的降落速度差不多),而不是在飞高,不然今天就得提控回家了,老天保佑.

上个炸机图,炸机的视频明天再上.

很幸运,再飞1m就掉水坑里,不知道要报废多少电子产品.
视频来了~报警设置为3.6v可以忽略电池问题.

网友A:
Lz啥时候飞的?我今天也在磁器口,咋个没看到有人在飞飞机也?

网友:
松脱才这样,还算给力

网友B:
还能找到已经不错了,我的看着坠机了,就是找不到,快5公斤的机子,找了1个小时后没找到吓得我直接拨打了110,询问有没有人被砸到受伤报警,还好,没人打这个电话,我的心总算放到肚子里去了,坠机是小事,千万不能人出事,我是再也不到有人的地方飞了

网友:
人生贵在折腾!

网友:
这叫啥炸鸡啊。没落好而已的咯。

网友:
运气真好!

网友C:
损失还好不算太大吧,忍了吧

网友:
我上次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我的FUTABA SUBS线链接出了问题。。。好几个通道都不正常。换了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啥时候飞的?我今天也在磁器口,咋个没看到有人在飞飞机也?

上午11点的样子,在河滩深处,看视频就知道在那里了.

网友:
非官方固件是什么 好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能找到已经不错了,我的看着坠机了,就是找不到,快5公斤的机子,找了1个小时后没找到吓得我直接拨打了11 ...

我也觉得挺幸运的,是在户外出现的失控,如果在室内不知道会把家里打成啥样.下次再失控老老实实等他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损失还好不算太大吧,忍了吧

损失在200元以下.

网友:
这个损失很小了吧
我前几天直接近100米自由落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午11点的样子,在河滩深处,看视频就知道在那里了.

看到了,我是下午去的,呵呵,一会我下午我还要去飞,有机会一起交流交流!

网友:
小斯···看来玩玩还行··移动前留名!

网友:
没有黑土地,不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