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pro改皮带,尾舵机拉杆咋弄。

楼主(2013-04-20):
用了一根pro的尾舵机拉杆,太长了。

换了一根sport的尾舵机拉杆,又太短了。。。

很纠结,都是碳纤拉杆,不知道大家改皮都用的啥尾舵机拉杆。

最好PM个地址。或者有好的改造方法,必将感激不尽。

网友A:
换皮传和尾舵机拉杆也不发生关系啊

网友B:
量好长度,把拉杆两头的金属杆头拆下,截短碳杆再装上拉杆头,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皮传和尾舵机拉杆也不发生关系啊

对比了一下,改了皮之后,尾轴比pro更靠近围管座,大概2公分的样子。。。所以现在这个拉杆是用不成了,我如果往外调尾波箱的话,皮带会很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好长度,把拉杆两头的金属杆头拆下,截短碳杆再装上拉杆头,ok。

我也是这么想的,跪求拆头的方法,因为实在是不好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么想的,跪求拆头的方法,因为实在是不好拆。

我的是CA胶水固定的,用火攻,火机烧一阵胶水就气化冒烟拉杆头自己掉出来了。

网友:
火烧基本都能搞定,怕难看的话试试酒精吧

网友:
火烧要注意火候。我的就是把碳杆给烧化了,我都怀疑是不是碳纤维。

网友C:
呃,不要在电脑前使用火攻.....
把球头扣拆下来,用火机小火烤前面的螺纹,烤一下停一下,拉一下看能不能拉出来,不行再烤一下,这个时间自己把握。要是直接火焰烤的话基本3秒就会........“砰”~

网友:
各位就不能配个热风枪吗!调到150度左右边吹边拉很好拆的。火机不好掌握!

网友:
直接烧到它掉出来。。。。

网友D:
拉杆头火烧,然后截短碳杆,再用502粘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呃,不要在电脑前使用火攻.....
把球头扣拆下来,用火机小火烤前面的螺纹,烤一下停一下,拉一下看能不能拉 ...

今早上试了试,果然。。。砰了。。。吓我一跳。然后我截短了之后用502把那个头粘上了,,,应该没事吧? 强度够了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拉杆头火烧,然后截短碳杆,再用502粘回去

已经按你的方法搞定。

网友:
把长的截短

网友:
502基本行了,不放心的话在外面裹点环氧树脂或者AB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