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电机连续烧毁,谁是真凶?电调?飞控?案情复杂,请 ...
多个电机连续烧毁,谁是真凶?电调?飞控?案情复杂,请大家来侦破!

楼主(2013-04-21):
多个
电机
连续烧毁,谁是真凶?电调?飞控?案情复杂,请大家来侦破!
先介绍设备:futaba t10chp, 72m高频头,某飞控新版,好盈奔腾60A电调,4s
电池
,1050螺旋桨。电机先后用两个:朗宇x2814 1100kv和x2820 920kv.
故障背景: 以前用某飞控旧版,2.4
遥控器
,正常使用了一年多。最近换了futaba t10chp和72m高频头,遥控器距离飞机两米以内就干扰,舵面乱动,电机乱转,OSD出乱码,所有操作无反应。咨询卖家,被告知新版飞控更换了晶振,不会再受72m遥控干扰。于是更换新版飞控。但新飞控到手后问题不但未消除,还出了新的问题,先后两次烧毁了两个电机。
故障现象:第一次故障:遥控器靠近飞机(2米左右),电机发出刺耳尖叫但并未转动,两三秒后高速旋转,再两三秒后2814电机冒烟起火,线圈烧毁四个。于是换上新买的2820电机,检查各电路均正常。小心保持遥控和飞机之间的距离,正常飞行了4个起落直到第二次故障。
第二次故障:正常飞行并降落,拿着遥控过去捡飞机,一不小心又靠近飞机了(1米5左右),舵面突然乱动,电机发抖(不旋转),立即拔电源,但已经来不及,电机已经冒起一团青烟....
分析:
1. 第一个电机使用了一年,连过热都从未发生,第二个电机是全新的。可以排除电机自身原因。
2. 10寸的螺旋桨,4s电池,正常飞行半小时下来,电机只是温暖。排除搭配失当的原因。
3. 不知电调是否有可能引起电机烧毁?但该电调是全新,正常时也只是温暖。
4. 按本人的理解,飞控受干扰也不应该引起电机烧毁,但两次烧毁都是在飞控受干扰时发生!这到底为什么?有没有可能飞控油门通道的紊乱,引起电调的紊乱,继而引起电机烧毁? 特请各路高手,尤其是了解电调和电机的模友帮助会诊!

网友A:
这个问题好复杂

网友B:
靠近了就有问题?难道飞控还被遥控器干扰?

网友C:
不明白 搞不懂啊案情复杂

网友D(2013-05-28):
看你描述是72M的控有问题!

网友E:
1.飞控受干扰发出干扰的油门信号
2.好赢电调没有识别出干扰的油门信号,而发出了错误的波形
一个合格的电调,怎么也不应该把电机给烧坏了。好赢那种抖动式的启动方法简直就是开玩笑。而且看情况,其在抖动时还容易被其他信号干扰造成误动作。
个人还是比较认同大油门启动的方法。

网友F:
这个直接不懂,帮顶

网友G(2013-06-30):
新人学习,帮顶,回复是一种美德。

网友H:
据我个人经验,你这种情况肯定是电调直接导致的,但不一定是电调的问题,应该是电调的某一相突然断开,电机只有两相通电的情况下会出现抖动的现象,如果此时加大电流,电机必然会烧掉,电调也可能烧掉,如果是电调问题不会同时出现同种问题,所以问题出现在飞控上,应该是飞控的程序有bug,以上是本人分析,仅做参考,希望早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I:
感觉像是干扰,

网友J:
建议LZ:化繁为简,分步测试.
先不用飞控,连接好先试用2M以上距离,低油门,是否正常,是的话,中油门,是否正常?是的话,大油门,是否正常?注意:首推油门时间尽量短促,注视是否有异常发热,如正常,哪就是飞控的事了。不正常可以另用一只电机再试,若还是原样,一般是电调不好。关于距离在2M以内,不知你的控是否有背部的近距按键,有的话按下时再测.如正常,则控也确定无关了.接下来要确定的只有飞控了,这一步,因我没有此款飞控的的使用经验,无法提供参考了,希望以上能对你有用.

网友K(2013-07-30):
7楼正解

网友L:
据说中特威和朗宇是绝配,两老板关系很好经常互测·
楼主这个明显是信号干扰,加个磁环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M:
我也有相像的情況,機機已經升降過約三佰次,有天再飛,一次起落後換電再上,但油門杆一推就聽到高音吱的一聲,跟著電機出了一陣白煙及有大家都不喜歡的氣味,電機完了,最近換了一個新的,飛了約二十次,某次換電再上,推油,又聽見吱一聲.............又見清煙,
因近來比較忙沒時間查看,放在一傍,遲一下再查個明白.

网友:
接个电调是下

网友N:
问题复杂,幸运的是没有同时烧掉电调,线圈烧毁四个,电机应该是2相通电了,把一相的线圈全烧坏。
电调在某一时刻受干扰,输入了一个时间较长的干扰信号,把电源电压直接加在了电机的线圈上,相当于线圈流过较大的直流电将马达烧毁。

网友O:
新人,帮顶,求带!

网友P:
额!~ 高难度..

网友Q:
新手飞过

网友M(2013-08-29):
這幾天我再換上新的電機,同時也換掉電調,飛了10多個起落,暫時沒有問題,張兩個已燒的電機拆開,發現兩個都是同樣燒了一組綫圈,又張電調接到另外的電機上,工作正常,.........遲下張這個電調配過另外的電機裝在機子上再試.

网友R:
求电机尸体啊

网友S:
太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