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MWC飞控自动校正油门行程?

楼主(2013-04-21):
如题,虽然会用接收机校正,但是每次都要四个电机都要校正实在麻烦,有没有用飞控自动校正呢?

网友A:
在config.h 中把搜索 ESC_CAN_NOT_FLY, 去掉这行前边的注释(//),重新写到飞控里开机,等待几秒OK。

网友B:
为此我自己做了一个线。LS的方法更好。看不太懂,希望能解释一下含义。     顺便搭车问下油门的控制感觉总有延迟,应该调哪个参数呢? 实际情况就是不容易控制高度,一会高一会低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此我自己做了一个线。LS的方法更好。看不太懂,希望能解释一下含义。     顺便搭车问下油门的控制感觉总有 ...

螺旋桨加速之后,到体现到飞行器上升,肯定有延时的。
估计还真没有办法了,只能练技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螺旋桨加速之后,到体现到飞行器上升,肯定有延时的。
估计还真没有办法了,只能练技术了。

哪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此我自己做了一个线。LS的方法更好。看不太懂,希望能解释一下含义。     顺便搭车问下油门的控制感觉总有 ...

调油门曲线,让那个曲线越接近直线,延迟感越小。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在config.h 中把搜索 ESC_CAN_NOT_FLY, 去掉这行前边的注释(//),重新写到飞控里开机,等待几秒OK。

这个的说清楚,实际弄得时候必须!!!!!把桨拿下来再进行。因为MWC校准完行程以后会再给一个全油门。这个时候如果你装着桨,那后果不堪设想。

网友:
不会给全油门。本人BLHeli固件从没出过事。不过保险起见还是赞同楼主的做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的说清楚,实际弄得时候必须!!!!!把桨拿下来再进行。因为MWC校准完行程以后会再给一个全油门。这 ...

你的说法稍微有点错误。
应该说是:校准油门的信号,其实就是适当时候给一个最大油门信号给电调。如果由于意外,电调没有进入校准模式,飞控是不知道的,他仍然会给电调最大的油门信号。

正确的校准,电机是不转的。

为了以防万一,还是要卸桨。

网友:
现在我很小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泥

我原来遇到的问题,就是加大油门冲很高,减小油门,直接掉下来。

这个现象,可以调整油门曲线,由默认的直线,调整成前一段比较平滑,后一段比较陡峭的曲线。

至少这么调整之后,没有出现过减小油门直接掉到地下的事情了,我也能很稳定的用油门保持高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的说法稍微有点错误。
应该说是:校准油门的信号,其实就是适当时候给一个最大油门信号给电调。如果由 ...

那请你解释一下,为什么我的进入校准模式,上下音都响过了,为什么几秒之后还会出现全油门呢?(当然,全油门也就持续一二秒,不过这也够危险了呀)

网友C:
说什么都没用,看代码:

  #if defined(ESC_CALIB_CANNOT_FLY)
    writeAllMotors(ESC_CALIB_HIGH);
    delay(3000);
    writeAllMotors(ESC_CALIB_LOW);
    delay(500);
    while (1) {
      delay(5000);
      blinkLED(2,20, 2);
    #if defined(BUZZER)
      alarmArray[7] = 2;
    #endif
    }
    exit; // statement never reached
  #endif

校准油门顺序就是:高油门,低油门,闪灯,结束。

我的实践经验也表明电机没有转。

你要检查一下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那请你解释一下,为什么我的进入校准模式,上下音都响过了,为什么几秒之后还会出现全油门呢?(当然,全 ...

我猜你有一个非常严重的坏习惯,就是在调试上FTDI时还挂着电池,
每次刷完飞控板时都会有重置动作,你永远不会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D: 配合飞控板校准法:

有些飞控会提供内建的无刷电变的校准程序,如玉兔、MWC等,不同的飞控板执行的步骤皆不相同,以MWC2.1为例 :

请注意 ! 危险 !

设置软体和编译上传时,多轴绝对不要接电池

否则电机会误动作旋转,易造成身体伤害

1. 用Aduino打开MWC2.1,在config.h页面上将你的配置设定完成后先储存起来。

2. 将config.h页面上的//#define ESC_CALIB_CANNOT_FLY // 前面反斜线去除,不要储存。

3. 编译上传并拔除FIDI

4. 接上多轴电源,等听到无刷电机发出"多勒咪滴滴" 及“滴滴滴滴"声响后,拔除多轴电源。

5. 再将原先储存的配置编译上传后即完成无刷电变的行程校准。

注一. 为何要使用飞控板内建的程序?

因为经过配置后的飞控输出范围与遥控接收、伺服器测试调整器的范围不同,直接用飞控板的输出来校正电变,才能吻合飞控实际的行程范围 !

以上摘自
MWC飛控之電變行程校準密技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猜你有一个非常严重的坏习惯,就是在调试上FTDI时还挂着电池,
每次刷完飞控板时都会有重置动作,你永 ...

我确实挂着电池的。猜的好准啊。不过不挂电池,usb供电不够,我的台式机和笔记本都显示设备不能识别,只有给上电池,才连接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确实挂着电池的。猜的好准啊。不过不挂电池,usb供电不够,我的台式机和笔记本都显示设备不能识别,只有 ...

usb的供电应该够啊,我的GPS,100mw无线串口都挂在上面,USB供电也能正常工作啊。

楼主:
是不是每次起飞前都要校正油门?

网友:
好贴  顶  今天刷完电调 试试

网友:
拿积分走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每次起飞前都要校正油门?

不用,只要校正一次。

网友:
谢谢,才知道MWC有这功能.....

网友:
学习一下,备用

网友(2013-06-30):
请问1.9固件如何设置?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说什么都没用,看代码:

  #if defined(ESC_CALIB_CANNOT_FLY)

请问1.9固件如何设置呢?我没有找到相关代码,是固件版本太低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请问1.9固件如何设置呢?我没有找到相关代码,是固件版本太低了吗?

还是用2.2的吧。定高功能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用2.2的吧。定高功能好多了。

气压计定高?

网友:
新人学习,帮顶,回复是一种美德。

网友:
顶贴是美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猜你有一个非常严重的坏习惯,就是在调试上FTDI时还挂着电池,
每次刷完飞控板时都会有重置动作,你永 ...

第2步没看明白。。。存储起来等会上传的不还是 。。配制过的么。。?你的意思是不是先上传没配置过的config.h..除了那一条调整电调的语句

网友:
是的!
我的意思是:
电变行程只需做一次,不需要储存,如果你要留着,就存其他档案名字吧

网友(2013-07-31):
引用 网友D:
我确实挂着电池的。猜的好准啊。不过不挂电池,usb供电不够,我的台式机和笔记本都显示设备不能识别,只有 ...

你的飞控是不是电调供电?如果是电调供电,在gui调试的时候把电调供电拔下来,只接信号线试试,这样应该就可以识别了。我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G(2013-09-22):
引用 网友E:
我猜你有一个非常严重的坏习惯,就是在调试上FTDI时还挂着电池,
每次刷完飞控板时都会有重置动作,你永 ...

我的2.2的MWC也是这样的每次出去飞都要校准油门。四和一电调。是不是按照你的说法,写在飞控程序里面就可以是不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的2.2的MWC也是这样的每次出去飞都要校准油门。四和一电调。是不是按照你的说法,写在飞控程序里面就可 ...

电变行程只需做一次,使用MWC飞控校正油门程序出去飞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猜你有一个非常严重的坏习惯,就是在调试上FTDI时还挂着电池,
每次刷完飞控板时都会有重置动作,你永 ...

//#define ESC_CALIB_CANNOT_FLY //.....着行在那个里面好不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config.h 中把搜索 ESC_CAN_NOT_FLY, 去掉这行前边的注释(//),重新写到飞控里开机,等待几秒OK。

ESC_CAN_NOT_FLY,在那个位置找不到

网友:
这个要顶一下,有用途,呵呵,但是我还没试过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说什么都没用,看代码:

  #if defined(ESC_CALIB_CANNOT_FLY)

在CONFIG.H那那个位置点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G:
在CONFIG.H那那个位置点找不到

config.h 里面只有 “ESC_CALIB_CANNOT_FLY

然后你在所有的源文件里面搜索这个就能找到了。

网友E:
按Ctrl_F,搜寻"ESC_CALIB_CANNOT_FLY"

网友H:
挂电池调试卸桨是必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挂电池调试卸桨是必须的。

卸桨太烦。我一般都是绑在小桌子上面,放在阳台上。再关上阳台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按Ctrl_F,搜寻"ESC_CALIB_CANNOT_FLY"

还是不懂我找到了。config.h..里面的文件了我吧前面的//。。去掉了。。。。我点了,然后我接上电池马达***转了哈停了,是不是成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猜你有一个非常严重的坏习惯,就是在调试上FTDI时还挂着电池,
每次刷完飞控板时都会有重置动作,你永 ...

编译上传并拔除FIDI。。着步的帮忙了。编译时那个按钮。上传是那个,废除FIDI是那个按钮。。

网友:
将config.h页面上的//#define ESC_CALIB_CANNOT_FLY // 前面反斜线去除

按 UPLOAD http://photo.5imx.com/up/forum/201309/26/112041m78lvgotplfvap6p.jpg

拔除上传的调试FIDI线

接上多旋翼电池,等听到无刷电机发出"多勒咪滴滴" 及“滴滴滴滴"声响后,拔除多旋翼电池

再将原先储存的配置编译上传后即完成无刷电变的行程校准。

网友:
我是用沙发的方法做的,很灵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猜你有一个非常严重的坏习惯,就是在调试上FTDI时还挂着电池,
每次刷完飞控板时都会有重置动作,你永 ...

第二步看懂了。不要存是不?三步就不懂了。编译或废除在那弄呢?FIDI

网友(2013-11-18):
留下标题,随时尝试一下!

网友(2014-03-04):
我的也是每次换电池推油门都没反应,要重新设置油门行程,麻烦!

网友I(2014-04-14):
MWC油门校准程序不能用来飞行,所以校准行程后,要再加上//后重新刷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