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不能在新窗口打开帖子了

楼主(2013-04-21):
原来打开一个帖子,都是在新窗口打开,现在不能了,看完帖子习惯上关闭窗口,又得重新上论坛,很麻烦,搞了好久设置,其它网站都可以在新窗口或新选项卡打开,就论坛的不行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 怎么办

网友:
一样的,好烦!!!

网友A:
栏目列表位置有个“新窗”选项,勾选这个就可以了

网友:
中键  ctrl  shift 三种方法总有一种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栏目列表位置有个“新窗”选项,勾选这个就可以了

好了,谢谢

网友:
不知道你们是用的什么浏览器 我用FIREFOX 从来都是用新标签 用新窗口开的太多麻烦 用滚轮键点击你要打开的帖子就可以 也可以点击之后下载什么的 FIREFOX很好用 我的电脑好象是08年弄的 现在一般开30多个标签 因浏览的论坛很多 占用的系统资源很少 而且我习惯是开很多个帖子之后再一个一个的看 这样在看第一个帖子的时候后面的都缓冲完毕了 看完一个或关或保存什么的 你可以试下

网友:
我还以为是电脑的毛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