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去处环氧胶,更换绑带?

楼主(2013-04-21):
想更换粘在壳子上的魔术绑带,用环氧胶粘的。不敢硬扯,怕把壳子扯坏了。求好方法。谢谢!

网友A:
用加热方式让胶层软化后除掉,一般高于150°C就可以,也可用丙酮浸泡。

网友A:
看情况选择吧。

网友B:
ab胶,我曾 用甲醇 泡,不一会儿就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