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撸掉电池对电机及电调等有无破坏作用?

楼主(2013-04-21):
说来也怪,前几天把电调焊接好,再接上接受器与电池,推杆加油,电动机随着推杆加转,一切良好,今天不知道是怎么搞的,接好电后稍一推杆,电机就发狂式的转起来,杆都收到底了也不见停下来,没办法,只好关掉遥控器电机还会持续转动两三秒才会停转,这是怎么回事,昨天下意识地摆弄了一下遥控器,是不是把油门给搞错了,可调整了遥控器上的油门,也不顶事,仍然是一动就成功率转动,让人害怕,是调整错误还是不会调整,现在都搞不清了,油门曲线上一条斜率线通过十字中间,左边有一道虚线,将其调整到十字线中间,再按确定,这样做对还是不对?然后将遥控器关掉再重开,但仍然是一推就大油门,还得关掉遥控器,这是怎么回事!恢复了出厂设置还是不行。前面有个情况,就是推油门后螺桨没拧紧,跑出轴去了,是不是一下子失去负荷,让电流把电调燃烧坏了?可换了一个电调还是如此德行,当然这个换电调用得是同一个接受器!
昨天捣估了两个小时也没解决,现在准备将遥控器的油门设置反向,看看是不是摇杆的对面就是小功率区?,如果不是,关遥控器可能来不及,想马上撸掉电池,不知道大电流下突然停电会对电路有什么影响,懂行的朋友可能会有指导性的建议吧!

网友A:
遥控里面一般有monitor功能,先看看油门通道的信号输出是啥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里面一般有monitor功能,先看看油门通道的信号输出是啥情况

还请说得更详细一些啊!这个功能看说明书好象没提到!

网友B:
难道是传说中的3D模式开启?还是电调的急速启动模式开启?或者是传说中的电调没设置油门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是传说中的3D模式开启?还是电调的急速启动模式开启?或者是传说中的电调没设置油门行程?

如果是这样可就麻烦了,说明书里可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