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流波箱制作失败,求解惑行星架的安装,谁能帮忙看看图给解释一下怎么安装的

楼主(2013-04-21):
弄不明白了,齿轮1和2是不是共用一个轴的?然后轴和行星架之间有轴承?按这个图做出来,为什么在3制动的情况下内侧太阳轮转不动呢?

求个明白人,给讲解一下行星架具体是怎么安装的,然后转向的传动过程给讲解一下,谢谢昂,跪求,苦求,哭求,摆脱了,小弟这厢有礼了

楼主:
我再顶,今天说什么也要弄明白,虎坦大哥,来给指点指点啊

楼主:
自己猛顶,求关注,求讲解

楼主:
来个人给瞧瞧啊,好多看的,没人说话呢

楼主:
有人么,帮忙给解决一下好么,真的不明白了,求求大家了

楼主:
没人理我啊。。。。求大家给看看啊,我都要急死了

网友A:
帮楼主顶,上张图片,但没有用行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楼主顶,上张图片,但没有用行星

谢谢帮顶,我是想节省一点空间,所以用这种结构
话说你这个号复杂

网友B:
你的齿轮1-2共轴是紧配还是松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齿轮1-2共轴是紧配还是松配?

紧配和松配都是什么情况啊?齿轮1和齿轮2都是用键槽和轴连接的,轴是用轴承和行星架连接的

网友:
按照你的图来看的话,1和2是连在一起,中间与行星架是可以使用轴承,也可以不用,这个是低转速,一般可以用自润滑轴承。3号齿轮制动就是说转向电机制动嘛,按照图看是不会让输出轴即是行星架卡死不动,如果卡死,一般是你的齿轮配合有问题,你可以仔细查看哈你的齿轮配合间隙是不是过小。

网友:
感觉1-2应该是松配才对,感觉不一定正确。

网友:
搜下 我的帖子吧  很简单的 没那么复杂

网友C:
你的图本身就 画复杂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图本身就 画复杂了  、

哥们,你的帖子也没有图啊,我这个图到底哪不对,我还是没能弄明白,能给一份图么?
齿轮配合是应该没问题的,我的齿轮都是线切割做的,我自己是搞线切割加工的

网友C:
这下 明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下 明白了吗

嗯,差不多, 谢谢啊

网友:
楼主的汇流排确实复杂了。

首先:提供一下各个齿轮的齿数,帮您算一下。估计有过定位在里面。您这套汇流排没有内齿圈吧?

感觉齿比设计不对,产生过定位。

假设没有内齿圈(我在图上看不出来)。

齿轮1和齿轮2公用的轴和行星架必须是松动的(轴承也好、轴套也罢)!

齿轮1和齿轮必须连接在一起。假设直行。齿轮3静止。“减速器”左右两侧的输出轮为汇流排的太阳轮旋转,带动齿轮1转动。为了使行星架转动(目的是直行输出轴转动),齿轮1必须带领齿轮2旋转。通过齿轮3的固定,齿轮2在齿轮上旋转,最终齿轮1和齿轮2共用轴带动行星架旋转输出功率。

说到这里您就应该明白了:齿轮1和齿轮共轴、所以两者转速必须相同。齿轮2和齿轮3(齿轮3固定)之间因齿轮2转速一定,所以行星架转速固定。

最最关键的就是齿轮1和您的太阳轮速比的选配。

网友:
楼主的汇流排确实复杂了。

首先:提供一下各个齿轮的齿数,帮您算一下。估计有过定位在里面。您这套汇流排没有内齿圈吧?

感觉齿比设计不对,产生过定位。

假设没有内齿圈(我在图上看不出来)。

齿轮1和齿轮2公用的轴和行星架必须是松动的(轴承也好、轴套也罢)!

齿轮1和齿轮2必须连接在一起。假设直行。齿轮3静止。“减速器”左右两侧的输出轮为汇流排的太阳轮旋转,带动齿轮1转动。为了使行星架转动(目的是直行输出轴转动),齿轮1必须带领齿轮2旋转。通过齿轮3的固定,齿轮2在齿轮上旋转,最终齿轮1和齿轮2共用轴带动行星架旋转输出功率。

说到这里您就应该明白了:齿轮1和齿轮共轴、所以两者转速必须相同。齿轮2和齿轮3(齿轮3固定)之间因齿轮2转速一定,所以行星架转速固定。

最最关键的就是齿轮1和您的太阳轮速比的选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