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X100使用HDMI转AV在摄像模式下只能3分钟

楼主(2013-04-21):
(无正文)

网友A:
不了解,我是直接输出AV,但有个问题,录像时没有音频输出,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了解,我是直接输出AV,但有个问题,录像时没有音频输出,不知道什么原因

好像AV实时输出只能拍1080,25P,不能以1080P,50P录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