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S电池到底能用多长时间?

楼主(2013-04-21):
入F48顺便买了10块1S380mah小电,可是充满电后只能飞2分多,充满电压4.2V,飞不起来量量3.9-3.96V,10块都是这样,原厂电池,是电池原因还是机机原因?应该是能飞4-5分钟下来3.8V左右吧?

网友A:
本人很菜,第一次玩。不知道我说的对你有无效果。前3天买的V911 。4个电池。和你情况一样。不过我的更糟糕。飞1分钟就飞不起来了。等一会儿又可以飞起来。不过很快没电。从来没飞过连续3分钟的。。现以退货。商家研究出结果了。不是我的问题。就换F45玩玩。

网友B:
飞不起来有几种可能,第一,电机不行了,一般是电刷接触不好,导致供电不良。第二,电池不行,说是原厂电池,现在假的都能做成真的。第三 就是电池的C数不对,放电打不到要求。我的F47四块新电池,有一块飞起来明显感觉动力不足,时间也补如其他的,只是没你那么夸张罢了 。估计RP不好,买上问题机了

网友:
放一会儿又行的估计是倍率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不起来有几种可能,第一,电机不行了,一般是电刷接触不好,导致供电不良。第二,电池不行,说是原厂电池 ...

谢谢指教,估计是电机原因,换无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人很菜,第一次玩。不知道我说的对你有无效果。前3天买的V911 。4个电池。和你情况一样。不过我的更糟糕。 ...

谢谢,我也估计是电机坏了。

网友(2013-05-23):
第一有刷电机过热导致效率底,不要连续飞,最好是飞一个电等电机冷却后再飞第二电。
第二电池过放或过充过后容量下降,注意电池充放电。

网友:
我的911可以飞7分多钟,200MAH的

网友:
电池的插头问题、我的我已经换JST插了、依然可以飞7分钟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