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5 三轴试飞

楼主(2013-04-21):
专为APM制作的6段开关

网友:
不错,当年做Y3的时候还留有很多轴承。希望有时间再搞一个玩玩

楼主:
你抢楼也太快了啊

网友:
apm2.5 貌似很强大的样子

网友:
用的什么飞控

网友A:
请教个问题,我也想玩三轴的,但是有个问题不明白,就是那个7通道的方向舵机正反在哪里设置,怎么设置?谢谢

网友:
做的好看

网友B:
LZ锁尾用的什么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个问题,我也想玩三轴的,但是有个问题不明白,就是那个7通道的方向舵机正反在哪里设置,怎么设置?谢谢 ...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锁尾用的什么舵机?

很便宜的EMAX ES08MA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便宜的EMAX ES08MA

谢谢~

网友(2013-07-03):
楼主请问三旋翼飞行模式怎么选啊?刷了三旋翼固件,但在飞行模式里先哪个呢?

网友:
楼主 怎么接线啊 求参考资料的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