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进入罗盘校准是么情况?

楼主(2013-04-21):
手动和gps模式切换6~10次进入,我试了很多次都不行,为何?
半年前记得是可以进入的啊!

网友A:
快拨,然后停留在手动模式,要不你拨到开关坏也进不去

网友:
有节奏的拨动10次,位置其实无所谓,我一般都是GPS-手动-GPS算一次,10次正好就蓝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拨,然后停留在手动模式,要不你拨到开关坏也进不去

记得以前就波六下能进去的啊~有变化?

网友:
你试试吧,快拨七下然后停留在手动模式,多试几次,偶尔比较难进,断电再试。

网友:
快拨七下然后停留在手动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