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笔记:7E+G大固件+4100E+兔斯基

楼主(2013-04-21):
看过了模——型fans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50998&extra=page%3D1)感觉这种玩法挺适合自己就入手了一套,7E淘宝280,4100E没有找40元的,46进了一个,兔斯基+浆(新手建议多备一套,飞2次就飞了一个了)+电池

1、先刷G大的固件(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39150&extra=page%3D1),刚开始不知道如何操作,但帖子看完基本上没有太多问题这里就不做解析了。

2、对码。拿到手4100E就只有对码跳线,没有说明的。在论坛里就找不到如何对码的操作,看过了G大的视频还是有点迷茫。手头上什么都没有,怎么去对码,感觉上要准备好陀机、电调电池等。算了没有就没有,凭着一颗不怕死的心,尝试了用兔斯基带的电池来对码。4100E黄色芯片对着的脚位算是最后一个通道(第五排脚),第一排接上跳线,电池的正极插第二个脚,负极接第三排。安装视频操作,对上了(操作是对的但这次对码算是失败的),可高兴了。

3、把4100E插到兔斯基上,第一排脚是悬空的。上电后,等自检过后,就准备解锁。解锁必须通道设对,G大的固件刷好后通道是对上的,我的7E是美国手的。只要把射频设置那里几个调整好就是了。协议:DSM2,通道:6,发射功率:150mW,就这几项,够了,解锁是油门最低,方向最右,也就是把左手摇杆打到右下角3秒后就可以。但第一次我是解锁失败的。不管打到哪个方向都不能解锁,还会出现兔斯基乱飞。特别郁闷,问了很多大大,尝试过他们的操作还是未能解锁。

(幸亏手抓住,要不到处乱飞)

4、失败是成功之母。2天后,其实也就是每天尝试半小时左右,我感觉电池没有了,充电后,又重复之前的操作,这次兔斯基居然飞起来。摇杆也可以控制到。到这时心就安下来了,设备都没有问题。

失败的原因估计是用了电压不够的电池去对码,导致控制失败。接下来就是去练习操作了,这个是我期待的。

网友:
小四轴看着挺可爱啊

网友:
顶一下!

都是很好的新手设备。。。。 和我差不多。。。。。

网友:
看帖必回,传统美德!!!!!

网友A:
其实那个4100e的接收机你可以改造一下,把弯排针改成直排针。这样接收机就由站着的变成躺着的,一是美观,二是接收机不容易摔坏。当然你的焊接技术得好一点。

先把接收机上固定排针的塑料用钳子夹下来,这样排针就可以一根根拆下来,然后用锡带或者吸锡器把锡吸走,排针孔就露出来了。在有用的通道上焊上直排针。像这样

另外我买了个7E研究了下,好像挺简单的。不用通道设置,就对上码就行了。好像对码是自动的,接上接收机他自己就对上了。

还有7E的舵量有点小,你可以设置下通道行程。我也在针对7E改下程序。

PS刚刚有个大大给介绍了下,Ar6100e接收机也可以,价格更便宜些,30以内吧。还有7E在淘宝240 就可以买到。

网友:
兔斯基很靓,哪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那个4100e的接收机你可以改造一下,把弯排针改成直排针。这样接收机就由站着的变成躺着的,一是美观,二 ...

兔斯基是您做的吧,还有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那个4100e的接收机你可以改造一下,把弯排针改成直排针。这样接收机就由站着的变成躺着的,一是美观,二 ...

已经找到链接了
很奇怪,之前搜索“兔斯基 四轴”、“mini四轴”都没有。

网友:
把链接放出来啊……

网友:
就是了,,,,,也想弄个玩

网友:
我现在把DSM2接收机集成到MWC飞控板上了,看图:

楼主:
不错啊!有时间也设计个出来玩玩!

网友:
都是动手动脳的模友

网友:
高手很多啊

网友:
7e不知道怎么样,也准备败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那个4100e的接收机你可以改造一下,把弯排针改成直排针。这样接收机就由站着的变成躺着的,一是美观,二 ...

哪有240的 7e 我怎么没找到,给个链接吧

网友(2013-05-23):
你好  看了你的帖子也入了7E+4100E  四轴未到货,所以对码上有些问题请教。
对码线插1通道(针向下左第一排)以后,上电调电源到任意通道,LED灯不亮,正常么?之后7E控调到DSM2或DSMX模式6通道选择对码均无反应,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那个4100e的接收机你可以改造一下,把弯排针改成直排针。这样接收机就由站着的变成躺着的,一是美观,二 ...

7e240给个连接?

网友:
霸气侧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