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元以里买性比求推荐【另外国外控英文菜单大家怎么看 ...
2000元以里买性比求推荐【另外国外控英文菜单大家怎么看和调啊】

楼主(2013-04-21):
如题 对控的预算2000元以内的!性价比高点的 能飞电直和多轴的 !最好是中文菜单 如控性价比实在是高英文就英文吧! 还有英文菜单大家都懂英语吗还是有什么窍门啊求解!这样也敢选英文控了
补充:要那种能飞机电直 又可飞多轴的 四六八轴吧

网友A:
2000内的就来点好手感的,DX7S,或者JRXG7

网友B:
XG8。 JR的2千多点。

网友C:
要中文菜单呢 就 DEVO10 便宜性价比高 要是在好一些 就 DX7S 咯 不过是英文 这两个都在你的预算以内 还有个 JR XG8 比你的预算 高出来一点点 也不错 也是英文的 不过有中文说明书

网友D:
长了不少见识,谢谢分享

网友E:
以我的经验教训,控应该努一努,尽量买高一些的。免得日后后悔。

网友F:
楼上说的对

网友G:
在用DX8 ,好用

网友H:
看帖必回国际惯例

网友I:
加点钱上8fg或者14sg

网友J:
富斯9、二手t8fg或xg8、devo10

网友K:
这个价位我觉得楼主你应该加多一点点。选择JRxg 8 或者t8fg
和2000以下的区别还是挺大的

网友K:
至于英文界面。。。真正要你看的就那几个。。。不熟你就多看着说明书选就好了。。。基本调的都是数据。。。

网友L:
買控要好一點的!都係父它把、JR啦!

网友M:
这标题我足足看了20秒才看懂……

网友N:
个人推荐两条控的进阶顺序,经济条件好的可以d10-t8fg-14mz/18mz,不太好的可以走d10-14sg路线,两条线都可以一步到位,前提是不会退魔,否则根据知识水平积累和投入预算循序渐进的原理遵循以上路线会走得更顺利些

网友O:
楼上的回答给99分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标题我足足看了20秒才看懂……

标题掉了个控字

网友:
推荐multiplex TX16

网友:
DX7S 不二选择

网友:
T14SG 单控+Frsky 接收 明智之选!

网友:
D10,国货当自强,全中文一目了然,从未失控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标题掉了个控字

主要是“以里”跟“买性比”两个词比较高深

网友P:
引用 网友Q:
th9x

th9x 一票

网友:
xg8价格刚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P:
th9x 一票

其实我还有一票给er9x

网友:
中英文没所谓  找个老鸟调一下 一般不用怎么动 只不过是微调 建议买JR DSX9 性价比较高 空的性能也较好 价格也不高

网友:
不过2000以里不见得能买 除非2手

网友(2013-09-04):
xg7,添点xg8。

网友:
学习,帮顶,回复是一种美德.另外富斯9加一票

网友:
TB守株待兔二手全套DX8,二手DX8全套一般正好2000元整,正好满足楼主要求
关于外国控,你不学英文也没什么问题,只要知道副翼ail升降ele油门thr方向rud陀螺gyro螺距pit以及另外几个英文缩写就能正常使用英文控了,控的基础功能都大同小异,外文控也很容易用。我WFLY T09用了几年前段时间换了DX8,就在火车站玩了一个小时就把DX8的主要功能基本摸透了。

网友:
围观,,,原来很多人喜欢DX7s啊

网友:
引用 网友N:
个人推荐两条控的进阶顺序,经济条件好的可以d10-t8fg-14mz/18mz,不太好的可以走d10-14sg路线,两条线都可 ...

为什么要先买T8FG呢再入14MZ呢?不能一步到位买18mz么?你这个是什么原理呢?求解答?

网友:
JR的接收机有点小高

网友(2014-07-16):
控应尽量买高一些的

网友:
我是刚入门的,先买个天9玩,以后升级了再买好些的,循序渐进

网友:
睿思凯X9D性价比超高。开源的控。但是是英文的。

网友:
th9x性价比超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