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小白问题。黑狗3的遥控有什么用?~~~~

楼主(2013-04-21):
请问黑狗3的遥控有什么用?是不是要有wifi的时候才有用?到外面去玩能不能用遥控开始;停止录像,或者用遥控照相什么的。

网友:
可以。。。遥控器和gopro3 是直接连的。。。 不需要Wifi。。。gopro 3 本身就有wifi发射功能。。。

网友A:
遥控上是两个按钮,和gopro机身的两个按钮功能一致。所以可以操作所有gopro机体上能达成的操作。靠wifi信号实现遥控的。我比较喜欢用,毕竟每次要把gopro从云台上拆下调节参数是很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上是两个按钮,和gopro机身的两个按钮功能一致。所以可以操作所有gopro机体上能达成的操作。靠wifi信号 ...

晕,靠wifi信号遥控,这意思只有在家里或者有wifi的地方遥控才有用吗?拿到外面没wifi遥控就没用了吗?

网友:
二楼的朋友说了,gopro自己会发射wifi信号,你的遥控器和iphone能检索并连接这个信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遥控上是两个按钮,和gopro机身的两个按钮功能一致。所以可以操作所有gopro机体上能达成的操作。靠wifi信号 ...

只可惜遥控距离近了点,航拍基本只能视频,遥控拍照很难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