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50的锁尾舵机安装方式

楼主(2013-04-21):
本人新手问一下450锁尾舵机的安装:1是舵机安装在机身里面。2是安装在尾杆上
我的是飞越无副翼450PRO FBL 680的那种空机舵机装在机身里面的,这两种那种好。我的这个能不能改在尾杆上。

网友A:
挂尾管上你不觉得很难看么?

网友:
飞越450PRO尾舵机安装在机身与尾管都是可以的,根据该机的机型安装在机身上较好。

网友:
如果想换好点的锁尾就装载尾杆上,如果不用就直接放到肚子里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挂尾管上你不觉得很难看么?

我觉得还可以,可能是每个人的看法不一样吧

楼主:
主要是哪个锁尾好,因为我看见有装在机身上有装尾管上的。
装尾管上和装机身上都有什么优点和缺点。

网友:
后面有专门装锁尾舵机的好不。。你装尾管上,拉杆你得改短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哪个锁尾好,因为我看见有装在机身上有装尾管上的。
装尾管上和装机身上都有什么优点和缺点。

装哪里锁尾效果是一样的,装尾管上炸机容易炸坏的,还是装在机身里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哪里锁尾效果是一样的,装尾管上炸机容易炸坏的,还是装在机身里比较好

那我还是不动了就装在机身上了

网友:
PRO的设计思想是设备内置,尾舵装机身稳固又安全,挂尾管炸鸡舵机容易受损又影响整体的重心,当然你非要外挂也可,另购sport的舵机座和拉杆即可。

网友:
我是安在机身里面

网友(2013-12-05):
潜水学习,灌水积分。

网友:
别折腾了,你的机身就是放侧板里

网友:
按照本来设计的安装吧

网友:
按本来的设计装肚子了

网友(2014-01-07):
不懂。也来学习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