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了冰人尾固定座还需要那根线吗

楼主(2013-04-21):
以前是塑料的,现在是冰人的,再加那根线是不是多此一举了。

网友:
要,冰人的,做了阳极处理的。阳极处理过的不导电。
当然,最简单的办法,把中间那个螺丝钉穿尾管就不用了

网友:
碳纤、塑料在皮带高速运转一定环境情况下,会累计静电。。。。那跟线我记得是释放静电用的。

网友A:
多此一举的啊,连线的目的是把皮带上的静电传到机身上,后面这根是为了把静电传到尾管的作用,你都换了金属的皮带轮了,而且金属皮带轮是连接到碳纤维板的,碳纤维板直接连在尾桨夹上的,自然导电。有人说阳极处理影响,那就把那个顶丝用上,就行了,早就不接此线爽飞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此一举的啊,连线的目的是把皮带上的静电传到机身上,后面这根是为了把静电传到尾管的作用,你都换了 ...

把金属齿轮给忽视了,脑子塞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