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解决油机莫名其妙的问题

楼主(2013-04-21):
我的50油机,配置为亚拓的3GX和DS610*4+DS650*1,雷虎56引擎,经常放着很少飞,最近飞的时候老是各舵机自DL跳,开始以为是无线电干扰,后来拿到偏远的空旷地,也是这样情况。再怀疑是3GX有问题,后来升级到3.0后,情况一样。不发动的时候没有舵机会跳,一发动就会有,总不可能是震动吧?之前都飞得好好的,又没有摔过。我甚至怀疑会不会是电池有问题,是7.4V的锂电,以前经常是充满了放在那里没去飞。我的控是JR11X,没有接收机,配的是两个JR101的天线在3GX上,这些之前也都是正常的,应该不是问题。请各高手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
为3GX重新做减震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振动引起的断电

网友:
不会是断电引起的,断电只会导致3GX重新自检,舵机不可能跳舵的。如果排除干扰原因只有可能是震动引起3GX误判瞬时修正引起舵机跳舵。别误导人

网友:
用3M厚一点的双面贴两块减震就行啦,不需要粘这么紧,我的3GX用在700N(OS 15cc)上都可以脱控的

网友:
我的电的450也发生过这样的情况,后来检查是UBEC虚接造成的,我的汽油直升机倒是没发现跳舵的情况,也没做屏蔽,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改变了天线的位置就好了

楼主:
一直都是正常的,突然就这样,说是虚位的那位朋友我觉着靠谱一些,很多人说是震动,但震动应该只是自动修正方向,我是连油门舵机也自动跳,一点着火就开始

网友:
接bec试试看?不要直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