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大神一个关于雕刻机急停的问题

楼主(2013-04-21):
刚刚入手雕刻机,算是踏入数控的大门吧,原本是打算入手雕刻PCB的,到手才发现作用还很多,有点中毒了

自己不懂机械,只能上淘宝购买机架,本着便宜和实用,没整太贵的
电控部分单独购买套件组装,用的是常用的TB6560三轴驱动板,300W的电主轴,调速使用主控板上的PWM信号控制主轴电源调速软件控制采用MACH3
上面的图是给控制箱开孔的时候拍的。
    现在突然发现一个问题,整机在运行的时候,只要按下急停或者限位开关触发,按道理应该是三轴停止,主轴停转吧。可是我这个变成了三轴是正常停止,主轴电机在急停触发瞬间的时候会停转,但是!几秒钟之后主轴会疯狂的转到最高转速这就搞得有点惊悚了啊,只有在解除急停之后在点击MACH3里面的紧急复位按钮,主轴才会停转。
    虽然觉得可能不会影响使用,但是还是觉得会埋下隐患。网上找了不少资料,貌似还没有提到过这种类似现象。希望各位大神能提供个解决思路。
    先说说我的想法,因为主轴是PWM完全控制,所以主轴的启停和转速完全取决于控制信号的电压(0-10V),会不会是系统急停的时候,吧所有端口都置高电平了?
    咨询过驱动板卖家,他的解释是我的电脑并口默认的高电平,但是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也是没办法。
    我现在的临时解决办法是,在主轴电源的前面加上一个开关,按下急停的同时,也切断主轴电源的供电,但是这个方法治标不治本,而且后来还出现过,忘记打开主轴电源就运行代码结果断刀的悲剧。。。。
    所以请各位专家来会诊一二,给小弟个思路呗。

网友:
有点惊悚了

楼主:
顶下,没人知道吗?

网友A:
急停开关一般有两边触点,一边关总控制电源,一边给电脑信号,不关电源安全性不好

网友B:
我的按急停MACH3里面的紧急复位按钮就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急停开关一般有两边触点,一边关总控制电源,一边给电脑信号,不关电源安全性不好

这样做安全很多,不过容易丢步 续刻有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做安全很多,不过容易丢步 续刻有麻烦

一般急停是用于出现大问题用的,主要是保障安全.如果要续刻完全可以在软件停止

网友C:
就是端口共阴共阳接法和电平设置问题,

网友D:
我这机器跟你的一样的现象,是我最近换了TB6560驱动才会出现的这种情况,原来用TA8435一直没出现过这种现象,现在急停或机器到限位自动急停是就出现电机高速转现象,就算你设定的转速是100转,我试过搞过很多地方没办法解决,最后把并口15脚用作急停脚来使用就好了(原来急停是10脚),没试过11-13脚,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这机器跟你的一样的现象,是我最近换了TB6560驱动才会出现的这种情况,原来用TA8435一直没出现过这种现象 ...

对呀对呀,就是这样啊。。。晚上回去就试试你这个方法,不过占用的z轴的限位,那原有的Z轴限位接到哪里呢?是并联到XY轴的限位上,还是用原来急停的10端口?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机架是铝的吧,多少钱买的?

是铝的。2200买的,不算便宜,但是也找不到更便宜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端口共阴共阳接法和电平设置问题,

能具体说说该怎么设置吗?也听过别人有这个说法,但是不知道在哪设置?是电脑还是MAch3?感激不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按急停MACH3里面的紧急复位按钮就亮的

我也会亮,但是主轴也会转

网友D:
这个共阳共阴只能用一种方式,就是看你驱动板的接法,如果你原来能正确的急停就是说是正确的了,不用再改。要改在设置输入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共阳共阴只能用一种方式,就是看你驱动板的接法,如果你原来能正确的急停就是说是正确的了,不用再改。 ...

急停是可以正确急停,就是关于你说的端口互换的问题,还是不太明白,还有个问题,就算端口互换了,我原本就算是限位触发了也同样会出现这个问题呀,那样互换,会不会没有效果?

网友D:
我再上一图你看,应该明白了吧。你可以把所有的限位都接同一个脚13脚,也可以接另一个脚输入的,象11,12,10脚就不要用就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再上一图你看,应该明白了吧。你可以把所有的限位都接同一个脚13脚,也可以接另一个脚输入的,象11,12, ...

懂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