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乱跳,请高手解决

楼主(2013-04-21):
我的是50级的油机,配置为亚拓的3GX和DS610*4+DS650*1,雷虎56引擎,控是JR11X,没有接收机,配的是两个JR101的天线在3GX上。经常放着很少飞,最近飞的时候老是各舵机自DL跳,开始以为是无线电干扰,后来拿到偏远的空旷地,也是这样情况。再怀疑是3GX有问题,后来升级到3.0后,情况一样。通电后不发动的时候舵机不会跳,一发动就会有,总不可能是震动吧?之前都飞得好好的,又没有摔过。我甚至怀疑会不会是电池有问题,是7.4V的锂电,以前经常是充满了放在那里没去飞。请各高手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
因该是震动引起的,长时间没有飞,发动机拆开洗一下,否则不会一发动就跳,不发动不跳

网友:
如果是單舵,舵機壞了可能性最高~

网友:
“通电后不发动的时候舵机不会跳,一发动就会有”,是震动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