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5n用高清转AV模块是不是需要单独供电呢??

楼主(2013-04-21):
5n相机,高清线接入AV转换模块给5.8G发射接收,没图像,相机几经设成1080P,高清线是不是能给转换模块供电呢,还是需要单独给转换模块提供电源?怎么提供?求教!!
请单独点击回复好吗,谢谢啦!!

网友:
我的是需要单独供电,hdmi分辨率设成1080i

网友:
高手快快来。。。

网友A:
设为1080i,不需要独立供电,直接从相机HDMI口取电即可正常工作。

网友B(2013-06-05):
高清线接入AV转换模快?? 这是什么怎么转?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高清线接入AV转换模快?? 这是什么怎么转?

高清信号进模块,输出Av信号!

网友D:
直接取电,相机电池消耗极快,建议直接5V接入转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取电,相机电池消耗极快,建议直接5V接入转换板。

本来多旋翼升空一次续航时间也不长,5n的电池够用了

网友:
楼主,我用的方法和你的是一样的!就是HDMI转的AV ,但是就是传不回来图像,不知道是哪出的问题。你的有这种情况么?

网友(2013-07-14):
引用 网友C:
高清信号进模块,输出Av信号!

HD转AV模块是什么样的  我淘宝看见的都特别大 你们用的都是什么 HD赚AV模块

网友:
HD转AV模块是什么样的  我淘宝看见的都特别大 你们用的都是什么HDMI转AV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HD转AV模块是什么样的  我淘宝看见的都特别大 你们用的都是什么HDMI转AV模块

我是用接收机的5v来供电,外型是不小,把塑料盒去掉用热缩管封装能减轻不少,明天拍照片上传。

网友(2013-09-20):
引用 网友A:
设为1080i,不需要独立供电,直接从相机HDMI口取电即可正常工作。

用相机供电是否会影响相机 ?我拍出来视频白色地方会频闪  不知道是不是模块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