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的GPS看来是真的有问题

楼主(2013-04-21):
上周装了个蝗虫异形的哪吒,连着飞了两天,飞了14个起落,非常稳定,高空高速都飞了,开阔地建筑区都测试了也非常正常
今天一早又拿着蝗虫naza去飞;
第一块电等到只有绿灯,然后绿灯连续闪,记录home点,起飞马上就觉得不正常;GPS模式,一起飞就偏向一边,然后约偏越厉害,打满舵都拉不回,好在是低空,松油降落;这种情况以前也见过,一般重新插电就好了,也没在意,插电后接着起飞;
第二次看上去好像好了,突但是发现发现GPS模式无法定点,老是打圈圈,这种情况以前也试过,悬停一阵也就好了,等了一会飞机直接斜着向一边跑,打满舵勉强悬停,松手又跑,不是那种慢慢跑,是整个机身倾斜全速向一边跑的样子,完了,感觉有炸机的危险,打满舵勉强停住,松油门降落;
第三次,继续重新插电,然后起飞还是一样,极不稳定;无解只好用姿态模式起飞,然后飞了几个航线一切正常,然后打GPS模式,悬停成功了,于是试试悬停时间,今天有点小风正好测试一下这个组合的抗风性一分钟以后固态重演,又向一边高速偏了过去,而且越跑越快,吓坏了!情急下打姿态模式稳住,然后一身冷汗。

只好用姿态模式飞了一会,飞了3个电池,一个电池飞15分钟左右收工

下午想了一下有可能是指南针校准问题,于是又去了飞场,插电,校准指南针,姿态模式起飞(不敢直接GPS起飞了)起飞以后打GPS悬停,一切正常,看来问题好像解决了连续飞了3块电都正常;但是第4块电的时候又开始固态萌发跟之前的情况一模一样,不过这次有经验了直接打姿态模式马上能稳住,下来重新校准指南针,继续,晕啊,还是老样子,莫名其妙的向一侧偏,每次偏的方向还不一样,测试到没电了还是老样子。。。。。。。。。。

最近老是看naza的各种帖子看来这个问题不是单独存在的,而且偶玩naza的时间也有快一年了,手头有两个nazaM一个wkm,这么不稳定的情况也是头次碰到,这个机子上的naza是我去年5月买的,不过GPS是上周才买的新的,另外一套naza+GPS也是今年3月买的,飞了4-50个起落了,暂时还没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不要跟偶说干扰什么的,今天测试的两个飞场相距有好几10km。

真心希望DJI能正视这个问题,能给个说法,谢谢!

就是这个机子

我现有的3个机子一水的dji

网友:
手里还有一套NAZA呢,也是不稳定
稳定的时候很好

网友:
这个问题我说过的,哪吒上电后要等4分钟后起飞,不是绿灯急闪就可以了

网友:
沙发被抢了,同样问题遇到过两次,没用gps了

网友A:
急闪后起飞铁定一边偏,4分钟后可以直上直下,那种飞到空中再让它平衡的方式不可取也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急闪后起飞铁定一边偏,4分钟后可以直上直下,那种飞到空中再让它平衡的方式不可取也危险

别扯了,玩naza我可不是一天两天,几分钟以后飞不就是说热飘问题木?

我都飞了几十分钟以后还是那样?难道偶的naza慢热?

网友:
全家福啊

网友:
一样的问题啊

网友:
好多鸡鸡

网友:
大疆出来咯。。

网友B:
看来要等闹出人命dji才会重视这个问题,写个程序在gps模式时检测到飞机在没接到遥控指令时大幅度跑偏,飞控就立马自动切换到姿态模式使遥控能受控,这样就不至于会使飞机因为gps癫狂而紧张误操作导致炸机,gps信号不是每个开阔地都能稳定的所以还是得从飞控上下手解决这个问题才行,gps模式不能仅仅是因为信号不好才会切到姿态模式要考虑gps工作是否正常才行啊,希望dji重视

网友:
我真佩服楼主 这样都能救回来,想想我的 naza同样的问题,摔坏了俺的狗3。。。

网友:
哎    无奈啊

网友:
我飞的不多占时没有发现问题,只有一次飞控失控机子自己返航降到水池边!

网友:
我上次快落的时候离地1M   GPS模式还正给别人炫耀呢   就扣地上了

网友:
这么多,我的NAZA也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要等闹出人命dji才会重视这个问题,写个程序在gps模式时检测到飞机在没接到遥控指令时大幅度跑偏,飞控 ...

这个问题非常要命的,如果远距离或者高空FPV的时候真会出人命,今天的遭遇真是心有余悸,偶平时经常用FPV的方式飞高空的,真要是1000米这样发神经砸下来真的跟个炸弹没什么区别!

楼主:
顶一下,希望大疆回应

网友C:
内容大僵还没有xa好来,起码人家问题少。 不像哪吒这这那那的,起码人家定点很好,  我的哪吒买的真后悔,折腾了我半年,艹!

网友D:
遇到过楼主说的GPS模式跑,可以打舵挺住。后来自己好了,还没有再出现过。

网友:
頂一下,希望大疆回應

网友:
我也改了老蝗虫机架,感觉没有过去大疆机架好飞。可是DJI机架又没法装图传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要等闹出人命dji才会重视这个问题,写个程序在gps模式时检测到飞机在没接到遥控指令时大幅度跑偏,飞控 ...

頂這篇留言,希望可以發一篇主題,然後聯署版面上所有人簽到,不改就發動拒買活動,看官方會不會重視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非常要命的,如果远距离或者高空FPV的时候真会出人命,今天的遭遇真是心有余悸,偶平时经常用FPV ...

我现在飞行基本都是使用姿态模式 就怕有问题~

网友:
还是wkm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现在飞行基本都是使用姿态模式 就怕有问题~

姿态模式也有问题!要注意了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77395&extra=page%3D1

网友:
是不是GPS内电池接触不良,导致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姿态模式也有问题!要注意了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77395&extr ...

这个有点牛~

网友:
dji的服务的确不够xa好!这一点希望能完善!或许dji对我们这些小众不放眼里!

楼主:
引用 网友D:
遇到过楼主说的GPS模式跑,可以打舵挺住。后来自己好了,还没有再出现过。

感上这问跟去年wkm的gps问很类似,希dji能早解

网友:
频繁的话,看来得送回大疆返修检查了...

网友:
从您提供的照片中看,电池电源线离指南针太近,结合您描述的现象分析,应该是指南针受到了电源线内电流产生的磁场干扰,您可以更改电源布线或者换用更长的GPS模块支架试试。

网友G:
这问题我也碰到过2次。问题原因找到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问题我也碰到过2次。问题原因找到了吗?

看应是指南针受到干扰改,变了电线位置,生级了固件问题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应是指南针受到干扰改,变了电线位置,生级了固件问题解决

解决就好。
我都不敢升级固件,模友反应的问题太多了。似乎没看到优点。

网友:
我有一次也是这个问题,开始好好的,之后就不受控制了,以为是指南针有问题就调教了,但还是不行,摔了两次,再校一次指南针后又正常了,奇怪。不知升级后的naza-m怎么样,都正常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内容大僵还没有xa好来,起码人家问题少。 不像哪吒这这那那的,起码人家定点很好,  我的哪吒买的真后悔,折 ...

兄弟,还没换啊?我过年带NAZA上高原航拍失败,回来就果断出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兄弟,还没换啊?我过年带NAZA上高原航拍失败,回来就果断出手了……

呵呵,没换啊,升级了飞越650架子,飞行很稳定,就是震动厉害,是电机问题,想换4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