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啊 !3GX尾舵行程怎么没记忆????

楼主(2013-04-21):
飞机450 DFC 我的设置操作如下:
1、3GX开机后 按SET 2秒 进入尾舵设置;
2、按SET键到达LIMT;
3、往左打方向舵(舵打到底的时候,尾舵滑套到底,拉杆也拉弯曲了)到底然后回中,STATUS变成红灯后再往右打方向舵到底,再回中STATUS由绿灯变红灯闪烁;
4、再按几次SET键,退出设置;
我的设置有问题吗?搞不懂为什么不记忆,每次打舵拉杆都会被多余的舵量压弯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3, 遥控杆不放,等灯变色,再换另一边,不放,等灯变色,

网友B:
控的摇杆不能打到底,而是打一点点,看到滑块快顶到了就要停下来了。这时等等3GX会自动记忆,另外一个方向也是如此。

网友C:
我每天看贴无数,
基本上不回贴。
后来发现这样很傻,
很多比我注册晚的人分数都比我多,

我也顺便挣点分。!!

网友D(2013-05-28):
一次只調整一邊,調整完後不要按3GX上的黑色鈕,等待10秒鐘讓3GX自動結束設定狀態,如此就會記憶了!

网友E:
楼上都解释的很清楚了!我就不说了!

网友F:
你的设置已经记忆了,你设置的时候都把拉杆顶弯了,明显是设置的极限行程过大了,陀螺就记忆你设置的最大行程,设置尾舵量是滑块到极限行程后就可以停止了,等灯号变了后同样设置另外一边。

网友G:
我原来出现过一种情况也是不记忆。后来查了半天是他方向的电位器有毛病,。你回位了但是他控里没回。所以你先检查下是那的问题。按3GX调整来说,应该是到一边后只要你不懂他就会记忆的。在记忆不了你就照我说的往反方向动一下试试吧。

网友H:
看你的说法 好像是行程量过大了啊 不一定要把行程都打到底的。你看螃蟹爪的行程,差不多要贴上尾桨夹或者尾波箱的时候就可以停止打舵了,然后等待3GX的LED灯变红就表示这一边的行程量已经记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