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交功课:我做的快换刀架!累啊

楼主(2013-04-21):
先用一根大螺丝,上床切断……但是,很震啊,刀口处还有震纹,大家仔细看!为神马呢

车外皮后,然后钻孔……

组合前的合照!
我坦白,其实我只是做了那个套芯,快换刀架大部分是波哥用线切割给我做的!哈哈哈哈

下左是我做的套芯,下右是我用剩下螺丝做的把手!

把套芯组合进去之后

将把手上紧

又做了一个把手!好像不协调!
但是对刀狠方便~

我的第一次,欢迎加分!
哈哈哈

楼主:
沙发自己坐!

对了,哪位兄弟有M1.6 M1.8的沉头小螺丝

我改镜头用的,很小,外面买不到啊!

送我几颗吧,我也送你点东西

网友:
你这第一次也就干了车断螺丝的活啊?
还用错方法,直接手锯后车端面多方便。车床上啃这大螺丝多累啊。

楼主:
臭猴子居然敢蔑视为湿!

哈哈哈哈

谢谢加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臭猴子居然敢蔑视为湿!

哈哈哈哈

这快换刀架起码准备10个。
我那套快换刀架跟厂家多买了10个都没觉得够用,准备再做20个来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沙发自己坐!

对了,哪位兄弟有M1.6 M1.8的沉头小螺丝?

给你私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臭猴子居然敢蔑视为湿!

哈哈哈哈

你妹的,这也算第一次啊。你把遗J当破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快换刀架起码准备10个。
我那套快换刀架跟厂家多买了10个都没觉得够用,准备再做20个来用。

干吗要这麽多啊?
是不是免除了换刀的麻烦?每把刀一个刀匣?

网友:
引用 楼主:
干吗要这麽多啊?
是不是免除了换刀的麻烦?每把刀一个刀匣?

要用时还得卸压刀螺丝换刀的话,那还叫啥快换刀架,和四方刀架没区别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私信了~

谢谢热心的弟兄!

受你启发我找到一个M1.7的小螺丝,不过1.8的还没找到!

网友C:
直进直出不好断滴,再加个左右运动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进直出不好断滴,再加个左右运动就好了。

您的意思是夹刀?
有点道理哦!

网友D:
快速刀夹确实是越多越好用,要是对恨具有点特别喜好的,我建议作 15--20个刀夹

我手里有 15个,但确实还是不够用

网友:
不错,把手很有味道.......    中间好像焊的,很艺术...

网友:
你条粉肠还不帮我做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沙发自己坐!

对了,哪位兄弟有M1.6 M1.8的沉头小螺丝?

淘宝就有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快速刀夹确实是越多越好用,要是对恨具有点特别喜好的,我建议作 15--20个刀夹

我手里有 15个,但确实还 ...

要这么多啊

网友:
我还没有,,,

网友:
我觉得做快换刀比快换刀架容易多了。以原来的刀架为基础,稍加改造,靠一个手柄控制压紧刀杆。刀杆是事先做好、尺寸标准、中心高符合要求的,换刀的时候只需要扳动手柄即可实现车刀装卸。

网友E:
震纹是因为切口里卡盘太远了。

网友F:
原来楼主喜欢做套套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震纹是因为切口里卡盘太远了。

您的意思是刚性不够了?我有用尾顶的哟

89004880不是存折密码呀,呵呵,你眼神真好,看的好仔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刚性不够了?我有用尾顶的哟

89004880不是存折密码呀,呵呵,你眼神真好,看的好仔细[/back ...

如果能卡的靠卡盘,就靠近些,尽量不要用尾顶。
其实有时不顶反而好些能够释放一些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能卡的靠卡盘,就靠近些,尽量不要用尾顶。
其实有时不顶反而好些能够释放一些震动。

明白了,谢谢指点!

还有,马师傅也提醒我,说我的切断刀两边的R不要太大,否则切削的接触面过大也是会震动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明白了,谢谢指点!

还有,马师傅也提醒我,说我的切断刀两边的R不要太大,否则切削的接触面过大也是会 ...

切断刀不需要R啊。
两边的角稍微用砂轮碰一下就行,磨掉的越小越好,
这样是防止切刀的两个角太虚而掉角。
要是磨出R弧,切刀就不快了,
这就像你用圆弧刀切断肯定要比切断刀切着费力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切断刀不需要R啊。
两边的角稍微用砂轮碰一下就行,磨掉的越小越好,
这样是防止切刀的两个角太虚而掉角 ...

大哥,有没有很薄的,数控切断刀粒?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原来楼主喜欢做套套呵呵

被你发现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