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轴四轴对比

楼主(2013-04-21):
目前想问问:
1、同样配置下,六轴是比四轴飞的稳吗?同样配置是说相同型号
电机
和电调、飞控
电池
等,仅仅是六轴比四轴多两组动力臂,机架其他一样的情况下。
2、桨叶8038和8045比,后面两位数字代表的是什么?都是8寸桨,后面的区别在哪里?
3、失控返航在玉兔1设定的话,是不是
遥控器
在菜单里也要设定?不能用第六通道设定吗?为什么?

网友A:
楼主的"同样配置"怎么理解啊。相同的电机?相同的负载?相同的飞控?
要是看效率和稳定性,来说四轴能做出效率比较高的机型,8轴能做出比较稳的机型,6轴么处于两者之间。

网友B(2013-07-02):
坐等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