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鸡了 默哀 顺面麻烦帮分析

楼主(2013-04-21):
撞十二楼上然后掉下来了 损失倒不大 这很奇怪~~ 折了一根浆 四个电调完好 四个电机两个轴弯了 问题不大 不过有一个三个线拧成麻花了 应该撞墙后在空中就和基座分离了 电池略微变形 机架居然完好 我是眼睁睁看它撞十二楼上然后掉下来的 估计是兔子的自稳给了点力

情况是这样的 四轴在我眼前两三米处飞行 突然爬升 随着风飘  我拨动遥控 没反应 立马控断电  以前实验 控断电后四轴死马上停转的 可是毫无反应 眼看要飞丢了 结果撞12楼墙上掉下来了 拿回来一看 接收机天线已经没了 所以怀疑是不是接收机脱离基座然后天线被旋断了 然后失控 回来接电 结果接收机烧了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配置  兔子一代  好盈电调 朗宇a2212 仿atg浆 450机架 富斯六通

虽说损失不是太惨重 估计100多就能修好 但说实话 以后不敢怎么玩了 这次修好实验确认以后也就收藏着了 还好我都选择9点以后去操场玩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以后还是玩大脚和固定翼多点吧  太吓人了 接收机莫名其妙失控了 不可理喻 关键是以前实验信号丢失后是立马停转的 这次太奇怪了

网友:
没有遇到过,不懂。

网友:
干扰吧。可能。我猜测。

网友:
好盈四合一电调??

网友A:
接收机空上就挂了?
会不会是这个原因导致油门管脚被拉高,然后就失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空上就挂了?
会不会是这个原因导致油门管脚被拉高,然后就失控了。

不懂了 今天新到的接收机 我拿来试  飞行时切断发射开关 拔掉信号线 都是立马停转 也不知道上次是怎么回事 就直接飞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