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GPS 几个问题

楼主(2013-04-21):
请大家帮忙

网友:
问题

1 离地的时候,还是不稳,总是要不断的修正

2 在旋转的时候,飞行器掉高,或者在一个电机方向的点头

3 请帮忙看下 GPS的 参数设置是否正确
我的也是X650 我的就飞得很稳。   第一条: 起飞离地时 重心没有调整好, 就会有点偏, 要手动修正一下。 飞起来就好了。 第二条:在旋转的时候飞行器掉高,这个大家的都差不多的,要给点油才行。 第3条: GPS的 参数设置。我的X-12  Z-9. 机架一样。 我的狮子4S5200,可以飞18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