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X怪异问题

楼主(2013-04-21):
2代的MCPX,一直爽飞没什么问题,过千起落后,舵机陆续坏掉。。。
左边的舵机在一次正常飞行中突然出现往上走到行程的尽头,然后就自检中就一直会往上走到尽头,开始怀疑主板问题,换其他通道,故障依旧,结果换了新舵机,问题解决。。。
新舵机才飞20多起落,又出现同样的故障,同样是左舵机。。。
有模友出现同样的问题么???

网友A:
没有,你试过把舵机里的碳刷擦干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你试过把舵机里的碳刷擦干净吗?

都飞了千余起落,怎么可能连清洗舵机都没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飞了千余起落,怎么可能连清洗舵机都没试。。。

我只是觉得像电位器的问题,所以问问。
帮不了你什么,不好意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是觉得像电位器的问题,所以问问。
帮不了你什么,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说得过了。。。感谢模友的分析和提醒。。。论坛就该多些交流,而不是像某鸟、某猴那些轻狂和谩骂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说得过了。。。感谢模友的分析和提醒。。。论坛就该多些交流,而不是像某鸟、某猴那些轻狂和谩 ...

网友:
无心路过,真心学习。

网友B:
我好像遇到过楼主所说的问题,从鸡头方向看左边的舵机经常会走到最上或最下卡死,打舵无反应,舵机电机发烫。用手拨动舵机齿轮,反复多次,问题可以得到解决,换了一个舵机,目前正常。怀疑清洗舵机时导致电刷簧片变形而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好像遇到过楼主所说的问题,从鸡头方向看左边的舵机经常会走到最上或最下卡死,打舵无反应,舵机电机发烫 ...

我换了新舵机,也出现同样的问题。。。这才真郁闷

网友C:
我朋友的也出现过,一上电舵机就往上跑换了一个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换了新舵机,也出现同样的问题。。。这才真郁闷

再换一个,或者倒一下。说不定中奖了。

网友:
我飞的时候一个舵机突然跑到尽头,飞机往自己这边砸了过来,幸亏脑袋闪得快,应该舵机电路出问题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朋友的也出现过,一上电舵机就往上跑换了一个就正常了。

我那个也跑偏了,羊说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