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点KK板调试(包括解锁,调试所有步骤)

楼主(2013-04-21):
刚入手一四轴,DIY的机身架,用的是加厚 高效 正反桨 1045螺旋桨 10寸,天地飞7通 WFT07 2.4G 遥控器无刷马达 新西达 XXD A2212 KV930 无刷电机,好盈 天行者 SKYWALKER 20A 无刷电调,KK飞控板 V5.5版本 四轴飞控板 飞行控制器(最新V2.9版本),用的是分电板,对照网上的教程调试,老是不成,马达就是不转....求大神指点.....

楼主:
就是在油门行程设定的时候,YAW打到最低,通电,滴,滴,滴滴,这是拉下油门,没有确认音,而是进入电调的编程,我很是郁闷啊....是不是我那里的接线出了问题?

网友(2013-05-31):
单独找一个电机试一下,按说进入编程模式是在听到一个音乐之后的,你这直接在“滴滴”后拉下油门是不会进入编程模式的,是不是接受没有对上频或者接线不对。

网友A(2013-08-10):
电机不转?  那KK板灯会亮不  不亮就是没有解锁  亮了就是你电调没有设置好油门行程吧

网友(2013-09-25):
哥们问题解决了没,,我现在跟你一样的问题,,郁闷。。

网友(2013-10-30):
引用 网友A:
电机不转?  那KK板灯会亮不  不亮就是没有解锁  亮了就是你电调没有设置好油门行程吧

我解锁了,这灯也不亮,艹,现在只有油门有反应,别的都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