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自旋的厉害,求高手

楼主(2013-04-21):
我的四轴是自己DIY的,XXD2212 1000KV    好赢20A电调,1045正反桨 ,兔子1飞控,达普4200的电池 ,现在起飞以后总是向左自旋,而且自旋的扭矩还挺大,兔子用电脑刷机也没用,求助怎么办

网友A:
浆装错没 上图看看

网友B:
怀疑是不是打成无头模式

网友C:
我的兔1一点都不自旋,但是向左后偏,兔子性格真捉摸不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浆装错没 上图看看

桨没有装错,1顺 2逆 3逆 4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怀疑是不是打成无头模式

不会,我兔子链接电脑的时候选的是第五项X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兔1一点都不自旋,但是向左后偏,兔子性格真捉摸不透

我的兔子只向左前方旋转

网友:
kankan ``````````电机是否水平

网友:
槳裝錯是飛不了的,還沒有飛起來就翻了

网友:
桨没有装错
就是电机水平了
再来就是控没校准了

网友:
换好些的桨试试,

网友:
估计是桨。

网友:
一般是桨序错了吧,完全按照说明书接吧。

桨序错了,也可以起来,但顺序错了,飞机会一直转。

比如,左上是顺时针,右上是逆的。

飞控如果磁阻校准好了,只要顺时针转,就会给左上的桨加转速。

但如果你上错桨了,那就会越转越快,甚至会翻。

网友:
检查一下机架是否震动,电机稳不稳。

网友:
1,桨错 2,电机方向错,3,电调顺序错,4,飞控没校正好

网友:
遥控中立点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