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3-4 级风下好小子 1720 搭载 APM 飞航线

楼主(2013-04-22):
新手,3-4级风下好小子 1720 搭载 APM 飞航线

自我介绍一下,纯菜鸟小白一枚,从今年一月初接触首次接触航模固定翼。哭着提控回家一回,落水泡澡又哭着回家一回,请各位高手多指教,勿嘲笑,赫赫。

到现在为止大概共计飞了30架次左右。今天首次飞了回航线,感觉良好。载机:好小子1720,起飞重量1560g,手抛起飞。4500ma 3s 电池,2216电机 9寸桨。搭载了个摄像头和一个1.2g图传,可惜图像采集棒当时图便宜今天又故障了。还有GPS、电流电压传感器、6通接受机,数传用的是XBee。

感受1:数传采用 Xbee 比 433 的3dr强大多了,通讯速率高,距离远,传输可靠。唯一的不足就一个字:贵

感受2:apm相当之靠谱,航点一装订就不用管了,它自个能够飞得好好的不用人操心。不过对于apm工作的一些细节还没搞清楚。比方说auto状态时,apm控制的油门是自动控制的还是恒定的?因为地面看电流值似乎是不停在变化的(这个我也不大确定,因为实时电流似乎测量误差太大)。
还有apm切到guided模式后,似乎再要切回auto模式似乎无效,我只能像切到手动模式再切到其他模式,杯具的是,我低头摆弄电脑的时候,还没等从手动模式再切到其他模式时,飞机已经栽到地上来了(俺的飞行高度只有30-40米)

感受3:好小子1720绝对是个好飞机,稳定性好容易操纵,载重量、机舱空间大,飞行平稳没有什么不良特性。今天还在逆风情况下飞出个近似悬停的效果来,赫赫。现在我对这个飞机简直是喜欢死了,性能好、皮实、便宜。今天还尝试了一下用方向舵转弯的方式,说是原地掉头太夸张,但是转弯半径估计只有副翼转弯的1/3甚至更少。

上次掉水泡澡的照片,当时可能太大意,风太大的情况下冒险飞行,技术又差(副翼方向舵联动转向时两者相互冲突竟然没发现),结果被风吹到1公里之外专门找了个小水塘栽了进去....实际情况更惨,机翼机身分离,机身倒扣在水里...照片是把机身捞出来以后照的...还好有GPS,否则又要提控回家了...

今天飞航线的数据记录,航点是从1到6,为什么不飞航点 Home 呢?搞不懂

用玻纤布和碳纤片加强过的机头,没加强前栽过一次,机头侧面两边的epp泡沫全都撕裂了,轻木结构也毁了,现在,一般的栽下来也就是玻纤布撕裂掉。接下来我打算用芳纶布,估计效果更好。

今天飞行地速和风速的对比图,查了一下,大概就是3-4级风

机舱布置,因为下层机仓将来还有其他用途,所以目前设备基本全放在上层

飞行视频,全自主航线飞行,因为是一手拿遥控器,一手拿手机拍的,见谅!

网友:
“一手拿遥控器,一手拿手机……”佩服。

网友A:
请问LZ用的2216电机,KV是多少?感觉动力如何?

网友:
嘿嘿  楼主很厉害  很激情

网友:
和我的基本一样 数传比我的的高档啊

网友B:
哭这回家不至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LZ用的2216电机,KV是多少?感觉动力如何?

朗宇2216,kv1100,我现在1560g起飞重量,3-4级风下飞行感觉这个动力是足够了。
上次被风吹跑那次估计风力有5-6级,动力不够,顶风飞不动。
不过我已经准备好了2814+10寸桨,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哭这回家不至于吧,

夸张一点点啦,不过那次提控回家确实是相当的郁闷

网友:
能玩转APM 飞控   ,牛人

网友:
好小子确实好飞,我的也是好小子,不过是一米四的。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75457

网友:
下次试试好小子哦 嘿嘿

网友C:
同是好小子 1720  不过重没飞起来过  刚入固定翼买的 不知道好小子是FPV机 电池太轻 压不住头 起飞就小炸后就闲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是好小子 1720  不过重没飞起来过  刚入固定翼买的 不知道好小子是FPV机 电池太轻 压不住头 起飞就小炸后 ...

建议您重新尝试一下,这个飞机俺是发自内心的觉得不错。皮实,小摔小碰一下基本没事(毕竟大了重了很多,不能同好小子1000比,1000想要摔坏都还是有点难度的),重心调整也是比较粗放的,大概差不多就行。还有一次我粗暴着陆,机翼摔成轻微前掠翼,检查后照飞不误。

当然,前提条件是买回来有针对性地适当加固一下。俺一般是摔几次后就知道该加固什么地方了,赫赫。

网友C:
引用 楼主:
建议您重新尝试一下,这个飞机俺是发自内心的觉得不错。皮实,小摔小碰一下基本没事(毕竟大了重了很多, ...

现在开始入门FPV A飞控 +1.2G图传 +2.4G控 没上增程 近距离飞熟练在上都说1.2G会干扰 GPS和 2.4G控 不知道真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开始入门FPV A飞控 +1.2G图传 +2.4G控 没上增程 近距离飞熟练在上都说1.2G会干扰 GPS和 2.4G控 不知 ...

我的没有发现1.2g图传干扰gps和2.4g接收机的现象。不过我的图传只有200mw功率
我得重新启用好小子1000,专门练习下着陆技术了,赫赫。昨天三个起落要么是操作失误栽下来,要么是着陆时撞树什么的,技术比上上周退步了,赫赫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没有发现1.2g图传干扰gps和2.4g接收机的现象。不过我的图传只有200mw功率
我得重新启用好小子1000, ...

我的2.4G控 不能上高频头 远航的话
只能用功放?

网友:
不错啊,比我强多了!

网友:
这个APM飞的航线没有压住啊。感觉跟踪效果不是特别的好呢!

网友(2013-05-24):
楼主是能分享一下 pid 参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