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醒各位新手,安装大齿盘单向轴承铜圈时的注意事项

楼主(2013-04-22):
前两天提到我的飞越450主轴貌似在径向上有那么一丁点儿的旷量,当时曾尝试将主轴限位圈上得更紧一点,这样就消除了那点旷量(注意,不是轴向的,轴向基本没有旷量)但是这么做的后果就是主轴旋转没有原来顺畅。后来在仔细观察了我的山寨450之后发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当我用手顺时针旋转大桨时,发现下面那块主轴固定座的轴承实际上是跟着主轴一起转动的,而此时大齿盘因为电机的负载作用保持静止,只有小齿盘在转,单向轴承套上的铜圈貌似也和主轴一起转动。当然了,因为位置的原因,很难100%确定。再仔细观察一下飞越450,情况则不然,旋转大桨时,下面那块主轴固定座上的轴承并未随着主轴一起转动,从而可以推测,发生相对位移的是那颗套在单向轴承套上的铜圈与单向轴承套,而铜圈因为大齿的压迫,自然是纹丝不动。

后来将两颗大齿均拆下来比较,发现了问题:

这颗大齿盘是山寨450上的,可以发现铜圈上平面与轴套的末端处于同一平面上,但是飞越的则是铜圈上平面比轴套末端高出了一截。我想大概就是这高出的一截导致了运转不顺畅。于是用砂纸轻轻打磨铜圈,直到高度与露出的轴套一致再装回。结果就是,即便主轴限位圈上得再紧(当然没必要往死里卡)也不会影响主轴运转的顺滑度,同时之前主轴的径向也完全消除。再次用手拨动大桨,下面的那只主轴固定座上的轴承也跟着旋转。另外,即便轻轻的拨一下,大桨也能自由旋转两圈多,反正我很满意了。Mission accomplished!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打磨铜圈要慢慢来,磨一点试一下,千万不要磨得过多,否则就失去了铜圈的作用了。

作为参考,这个问题以前也有模友提到过: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80881&page=2#pid7729492

网友:
明白了!有机會要留意!

网友A:
一直留出旷量,大飞机也有的,不过我不明白那个垫圈有鸟用,还不如像550做成一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留出旷量,大飞机也有的,不过我不明白那个垫圈有鸟用,还不如像550做成一体的。

你说的旷量不知道是不是跟我说的是同一个意思,我指的是径向的,就是主轴在水平方向上的旷量,而不是轴向的。我知道轴向是不允许有任何旷量的,否则会影响螺距。

另外,如果不放这个垫圈,大齿盘会上下移动,移到上面的时候就会磨侧板。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旷量不知道是不是跟我说的是同一个意思,我指的是径向的,就是主轴在水平方向上的旷量,而不是轴向 ...

径向额也有,一直没理会,也就起飞和降落的时候能影响,貌似问题不大吧?我550 dfc 上下也有旷量,就给了两个垫片,我只能用薄的,,,,另外一个垫片貌似有点儿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径向额也有,一直没理会,也就起飞和降落的时候能影响,貌似问题不大吧?我550 dfc 上下也有旷量,就给了 ...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而且即便有一点,只要旋翼头转起来不影响主轴的同心度我认为就没事儿。不过上下旷量还是消除了的好一点,否则螺距控制可能不是很准确。

网友B:
lz也发现了啊,我也发现飞越的这个元件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也发现了啊,我也发现飞越的这个元件这样了

经过对比,其实铜圈的厚度和山寨450的一样,问题在于单向轴承的那个套短了。。。因为没法把套变长,就只能把圈磨薄了。其实在这么长的装机、调机以及不断完善的过程中,我越来越能理解大家说的“装飞越有些地方需要自己打磨和调整而装亚拓只要跟着说明书一步一步照做就可以了”。当然了,后半句还没发证实,但总有一天我回去证实的,哈哈~~

网友:
这个铜圈主要是增加单向轴承的轴套与主轴固定座轴承的接触面,有润滑作用防止轴套和固定座轴承磨损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经过对比,其实铜圈的厚度和山寨450的一样,问题在于单向轴承的那个套短了。。。因为没法把套变长,就只能 ...

对,我的也是单向轴承套短了,导致主轴转下边的轴承都不转,主轴都磨损了,看来不是个案啊,我原来以为我倒霉,看来都这样子啊,对飞越算是失去信心了

网友:
你的还好啦,仅仅是套短了一些,看看我的,那个单向轴承都是偏心的,换上去就莫名的震动怎么也调不好,后来仔细检查才发现,唉,店大欺客...................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76184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我的也是单向轴承套短了,导致主轴转下边的轴承都不转,主轴都磨损了,看来不是个案啊,我原来以为我 ...

的确,如果轴承内圈不转那么就等于是主轴与轴承内圈之间做相对运动,自然会造成磨损。不知道亚拓是什么样子的,不会也是轴套短了吧?

网友C:
还有这个问题了,一直没注意过,回来检查检查,lz是个细心的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这个问题了,一直没注意过,回来检查检查,lz是个细心的人啊

如果你的大桨转起来很顺滑的话就不用太担心。

网友:
这种无关痛痒的小细节不用那么纠结,无视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习学习!!!

多谢中山兄捧场,呵呵~~前两天还和你讨论旷量问题来着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中山兄捧场,呵呵~~前两天还和你讨论旷量问题来着

嗯,这个地方确实很容易令人忽略的~确实要检查注意一下!

网友:
嗯,我也注意到这个圈圈了,调整好了确实感觉会顺畅很多

网友E:
我换的冰人的大小齿+飞越铜圈,原来是铜圈略高一点,用手转动主轴不是很灵活,现在把铜圈打磨的略低于轴套了,转动比较灵活了,但出现个奇怪的问题,电机带动齿轮转起来后,轴套和主轴座轴承那里视乎有摩擦的声音,拆下来后明显发现铜圈上多了很多摩擦的划痕,不知道是不是斜齿带来的轴向的力,将铜圈顶向轴承,但又存在速度差,导致的摩擦声。

网友:
感谢=  =  你的问题也解决了。。。

网友A:
.........如果精度好的话,螺距误差会控制在1度以内吧甚至是0.5度以内,貌似问题不大?

网友F:
引用 楼主:
的确,如果轴承内圈不转那么就等于是主轴与轴承内圈之间做相对运动,自然会造成磨损。不知道亚拓是什么样 ...

也有这铜套垫圈的,一样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旷量不知道是不是跟我说的是同一个意思,我指的是径向的,就是主轴在水平方向上的旷量,而不是轴向 ...

呵呵,其实你说的轴的径向的旷量正常是有一点点的,这个量与轴承的磨损程度和主轴直径的精度有直接关系,在轴承和主轴确保没有问题的情况下你的方法只是在单项轴承套或是铜垫片精度不好时可以这样检查解决,,不知道我说的你认同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换的冰人的大小齿+飞越铜圈,原来是铜圈略高一点,用手转动主轴不是很灵活,现在把铜圈打磨的略低于轴套了 ...

这个就是我说的,你可能打磨的稍微多了一点点。打磨的原则是,铜圈的高度应该与轴套露出大齿的长度保持一致。就是说,在把铜圈压到底的时候,其上平面与轴套的末端应该保持在一个平面上的。

不过其实铜圈有磨损也无妨,实在磨得厉害了换一个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精度好的话,螺距误差会控制在1度以内吧甚至是0.5度以内,貌似问题不大?

其实只要飞起来没双桨,没有明显震动我觉得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也有这铜套垫圈的,一样的……

对了,刘兄,你的450这个垫圈和轴套末端是在一个平面上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呵呵,其实你说的轴的径向的旷量正常是有一点点的,这个量与轴承的磨损程度和主轴直径的精度有直接关系, ...

正是如此,我想连我的山寨450当中的这个铜圈的高度都和轴套露出单向轴承座的高度一致,那么亚拓应该也没有问题吧?只能说飞越的精度还有待提高。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就是我说的,你可能打磨的稍微多了一点点。打磨的原则是,铜圈的高度应该与轴套露出大齿的长度保持一 ...

一开始是打磨的一样高,但转动主轴的时候明显感到并不灵活,,只有略低一点,铜圈和主轴轴承内圈不接触时才是比较灵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开始是打磨的一样高,但转动主轴的时候明显感到并不灵活,,只有略低一点,铜圈和主轴轴承内圈不接触时 ...

感觉问题不大,那玩意迟早要磨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刘兄,你的450这个垫圈和轴套末端是在一个平面上么?

好像不在一个平面,垫圈高出来一些………

不过现在拿不准,现在装上去的不是原装的那个斜齿

网友:
论坛就缺这种看似小问题的帖子,多多交流

网友H:
年纪大了,半天才看清楚。

磨了一上午才把垫片磨薄了,结果仔细想想,其实没有那么严重的问题,这个垫圈如果厚了,只会影响到熄火空转的时候,动力打开的时候是摸有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年纪大了,半天才看清楚。

磨了一上午才把垫片磨薄了,结果仔细想想,其实没有那么严重的问题,这个垫圈 ...

菲兄所言极是!I fully aglee.

网友:
引用 楼主:
菲兄所言极是!I fully aglee.

还是要向您学习,所有事情精益求精

网友(2013-10-22):
个人认为铜垫圈略厚更好,这个是增大与轴承接触面积的,防止轴套单独直接轴承,过低就不好,前提铜垫和轴套是不紧锁,可以轻松滑动

网友(2014-06-07):
回家看看我的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