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神舵的炸鸡.................有视频

楼主(2013-04-22):
前些日子,入了在论坛上大家一至讚好的山神舵KST DS115MG,雖然看都有好几个出事的帖子,但經过托们在论坛上的洗腦而自我催眠讓自已相信那是个案而已,直到今天我飞了没有50个起落的神舵終於出事,慘痛的教訓令我対国货电子產品完全死心.
飞的心中正在高兴彩虹越擺越像样了,就出事了,不是死舵那么简單.大家请看视频,

其实说起來應该有賺了,赚了一个360度的舵机,而且还自己会轉的

网友:
看样子像是电位器彻底挂了。

网友A:
lz拆开看看吧,肯定是电位器一条线断掉了,所以导致他转圈,老款的那个连接线很细,很容易就断的,新的应该改进了不小,到手最好找硅胶把电位器和电路板连接的线接头全都封起来,就没有你这种故障隐患了

网友B:
什么原因 ?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师早

网友D:
引用 网友A:
lz拆开看看吧,肯定是电位器一条线断掉了,所以导致他转圈,老款的那个连接线很细,很容易就断的, ...

分析的很透彻啊~学习学习!

网友:
全自动自旋翻,厉害

网友:
我是来看神舵的,舵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拆开看看吧,肯定是电位器一条线断掉了,所以导致他转圈,老款的那个连接线很细,很容易就断的, ...

老弟真高人也,谢谢你,如你所说连电路板-条线断了,己修复了,现在将三个舵机的电路板的线都用热溶胶贴死了.
真的是二b的炸鸡,可惜了我的亚拓3g大桨.

网友:
转的很强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原因 ?

如三楼老弟所说的一样,已修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弟真高人也,谢谢你,如你所说连电路板-条线断了,己修复了,现在将三个舵机的电路板的线都用热溶胶贴死了 ...

热熔胶不太靠谱啊,最好找软一些的硅胶封起来,也不要太多了!另外两颗最好也封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三楼老弟所说的一样,已修复.

噢噢噢噢  学习了

网友:
新版的215全部都用硅胶封起来了。

楼主(2013-06-20):
後记:修复後没几个起落,舵机又挂了,此次估计是马达挂掉了,一点反应都木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热熔胶不太靠谱啊,最好找软一些的硅胶封起来,也不要太多了!另外两颗最好也封一下

打听一下 215有没有这个隐患??

网友:
这个舵机好逗

网友:
一分到手!

网友:
电位器挂了

网友:
转的好欢乐的说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分析的很透彻啊~学习学习!

除了电位器,舵机大齿下有个机械的限位,使舵机即使电位器损坏的情况下也不能360度转,我用的所有舵机都有。KST这个没有?让人堪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