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EMILEC 433 怎麼測試失控設置有無成功?(已解決)

楼主(2013-04-22):
請問EMILEC 433 高頻頭打開F/S功能,然後遙控器調整到你要的失控時候的舵機位置,長按高頻頭5秒以上OK搞定
我如果要測試有沒有設置成功要怎麼測試?我把遙控器轉到回航之後按了5秒,測試方式我把433電源拔掉,我看羅吒的的軟體也沒有移動到失控回航??為什麼??(我的433是EMILEC在加上信號轉換器連接一般接收機,遙控器到一般接收機的失控已經設置成功,但是433的我不會設置)

以解決~原來有設置成功~看燈號狂閃黃燈就表示在返回了

网友:
重新上电看下,最简单方法找个舵机测试

楼主:
以解決~原來有設置成功~看燈號狂閃黃燈就表示在返回了